OMRON与安川H1000变频器做通讯

楼主(2011-02-21):
刚做完OMRON C200HE与安川H1000变频器的通讯,把资料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

Omron PLC与安川h1000变频器通讯
Omron PLC配置:PRM21 Profibus 通讯模块1个
安川变频器配置:SI-P Profibus 通讯卡1块(SI-P3)

在PC机中安装:Sycon
新建文件,配置主站:点击下拉菜单Insert….masterC200HW-PRM21 (主站地址)
点击下拉菜单Inser…▼Slave PROFIBUS-DP INTERFACE CARD SI-P (从站地址)
主站地址选中Auto addressing, 从站地址与对应的变频器的站地址设置号要相同。
1、 将光标放在主站下 Master1
2、 点击下拉菜单OnLine▼Download…
3、 通讯口设为COM1
4、 点击下拉菜单OnLine▼Start debug Mode 开始调试,如果出现绿线,OK;
如果出现红线,表示未通讯上。
5、安川变频器设置如下:
b1-01=3
b1-02=3
F6-30设成与从站地址对应
F6-32设为1
6、默认设置情况下Profibus输入、输出控制字:
控制变频器的字地址 Outputs=IR050~099
变频器输出的字地址 Inputs=IR350~399
7、 Profibus通讯使能
设置n.00=1,n=100+10×PRM21模块站号
例如:PRM21模块站号设为0,需要将100.0置1
如果变频器不运行,将变频器按二线式出厂初始化后,重新设置上述参数,根据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电压、最高运行频率、基本频率等,尽可能做自学习。
有关控制字的位地址功能,请查询相关资料。
频率控制时,控制字与对应的频率的量值如下:
IR51=500 (十进值)时频率为 5Hz
IR51=1000(十进值)时频率为 10Hz
…………
IR51=5000(十进值)时频率为 50Hz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要是带图文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B(2015-11-05):
pc机中安装的Sycon,能给我传到邮箱吗?tssr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