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究竟控咧点啥呢?

楼主(2011-02-21):
矢量控制,,,究竟控咧点啥呢?

是控咧转矩?

还是控咧转速?

还是转矩和转速,双控咧?

不懂滴,请跟俺学,静静听课,,,俺是SB ~~~~~~

俺是SB

真懂滴就12345,来舌清白

假懂滴,就别东拉西扯胡球亮剑咧~~~~~~~~~~~~~~~~~~~~~

网友A:
偶不是高手, 也不是SB, 呵呵

网友B:
其他问题请论坛无所不知的神人刘志斌解答!!!!!

楼主:
请教:

Te ------ 电机的输出扭矩 ;,,,Tl ------ 负载扭矩

负载刚性连接在电机轴上,相当于一个整体,,,咋嘛一个轴上,会有两个扭矩呢?

网友:
Te是电机输出的, Tl是负载的,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

还有刚性连接的问题:

刚性连接要有形变, 没有形变怎么传输转矩?

你要关心这个问题, 可以查查连接轴的数学模型。

楼主:
哦~~~~~~~~~

谢谢咧

这嘛舌,

要想控制电机滴输出转矩,尤其是想,比较准确滴控制时,,,就得测量轴上滴,两个扭矩咧?

网友:
就像你推一个重物箱子,重物受到两个力:你的推力和摩擦力!

你的推力大于摩擦力, 重物才运动。

如果你想控制重物运行速度, 你只要控制你的推力, 然后根据重物的运行速度实时改变你推力的大小(负反馈闭环控制), 然后就可以控制重物运行速度了!

在这个过程中, 重物受到你的推力, 肯定会发生形变。只不过重物的刚度特别大, 你发觉不了形变就是了!

如果你推一块豆腐, 让豆腐保持一定的速度运行呢?

豆腐会明显受到挤压发生形变。

网友:
如果你想控制扭矩, 就需要测量扭矩作为负反馈, 例如伺服的力矩运行模式!

如果你想控制速度, 就测量速度作为负反馈, 根据速度的偏差, 调节电机输出扭矩, 然后维持速度稳定!

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这个响应用VF控制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所以要用矢量控制。

楼主:
豆腐绑不到电机上,不舌豆腐

只是想弄清楚,

市场上卖滴那些矢量控制装置,是不是要检测两个扭矩鸟?

网友:
为了达到速度的快速响应, 就需要电机的输出扭矩要大、电机惯量J要小, 这样dw/dt才会大, 即加速度才会大!

这也是为什么伺服采用永磁同步电机的原因。

永磁同步电机输出扭矩大、惯量小,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原因, 你可以查查!

永磁同步电机也是采用矢量控制的。

变频器也可以用矢量控制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刘志斌理解的矢量控制就是一个笑话:

“4、所有变频器,都是转差转矩控制方式,所谓的矢量控制,实际上还是转差转矩控制模式;”

永磁同步电机不存在转差, 按照他的理解--------转差转矩控制模式

什么玩意啊?

一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豆腐绑不到电机上,不舌豆腐

只是想弄清楚,

市场上卖滴那些矢量控制装置,是不是要检测两个扭矩鸟?

变频器上也可以检测扭矩, 然后控制扭矩恒定, 这个要看你的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不?

如果支持, 可以把扭矩变换为模拟量输入到变频器, 实现扭矩控制模式。

如果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VF控制, 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这个变频器就是狗屎, 胡说八道!

只有矢量控制才能做到扭矩控制!

网友:
输出扭矩不需要检测, 驱动器输出多大扭矩驱动器自己知道, 只要检测负载扭矩就行了

网友:
献丑了, 就此结束!

楼主:
谢谢咧~~~~~~~~~

机械上、动力上滴许多东东,,,俄不懂,,,真滴是不懂

听你一解释,俄明白咧些道理

1、“电机控制都是控制的转矩 ”

2、电机控制,无论是速度控制还是加速度控制,都是通过控制转矩,来实现的

3、要控制转矩,就得测量转矩

先请征老师给看看这3点,理解滴有木有神马问题

网友:
不敢做老师, 呵呵!

共同研究!

1、2 没有问题, 3有点问题!

如果是控制转速,即速度闭环, 也需要通过控制转矩来实现转速控制, 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测量实际速度作为负反馈, 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如果是想直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即工作在力矩模式下,那就只有测量负载转矩了, 然后形成转矩闭环, 控制输出转矩了。

网友C:
征:

我对这个矢量控制(或者说是向量控制)也不是很懂,所以一直关注此类的帖子,今天看到这个帖子了,学习一下!

你在11楼说“如果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VF控制, 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这个变频器就是狗屎, 胡说八道!

只有矢量控制才能做到扭矩控制! ”

是不是有了矢量控制就没有VF控制呢,有了VF控制就没有矢量控制呢?

我看好多变频器上都兼有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啊!

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矢量控制,是否比VF控制方式多接一些电线呢?

谢谢!

网友D:
征,你疏忽了,你再想一想矢量控制中如果转矩闭环的话,反馈量是负载转矩还是输出转矩。

如果没有速度环的话,负载转矩能检测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征,你疏忽了,你再想一想矢量控制中如果转矩闭环的话,反馈量是负载转矩还是输出转矩。

如果没有速度环的话,负载转矩能检测到吗?

1、“征,你疏忽了”,真会说话!

2、没有,转矩控制模式,只有电流控制模式!

3、没有负载转矩的检测装置,也不需要,因为负载大小变化,总是反映表现在转速、电流等参数上!

网友:
转矩是可以间接检测的,用变频器在力矩模式下拖动钢卷将钢卷拉直,钢卷的反作用力难道不可以检测,这个反作用力难道不就代表了钢卷的负载力矩?

检测到的力经传感器转化为模拟量的电信号,输入到变频器形成转矩闭环!

网友:
上面的错了?????? 这种情况用伺服驱动器的比较多,但并不是带有转矩闭环的变频器就不能用!

网友F:
建议看看力矩模式的应用和含意!

网友:
刘志斌的高论,我就懒的搭理了! 半瓶子都不到的人,如果搭理他,不是显得自己很掉价吗?

楼主:
再次谢谢,征?,,,,,,征大侠咧~~~~~~~~~~~~~~

给看看下面这个舌法,有木有毛病

4、矢量控制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负载的转速控制,即通过测速传感器的反馈,通过改变电机的输出扭矩,来控制负载转速

       一个是负载的转矩控制,即通过扭矩传感器的反馈,通过改变电机的输出扭矩,来控制负载转矩

网友G:
基本可以这么理解。 刘志斌那厮开帖了,我懒得理他! 他要能想明白,就不会整天说胡话、被人冷嘲热讽了! 制动电阻并联电容,被人骂得还不够,也不觉得丢人????!!!!

楼主:
再谢谢征大侠

你前面舌,“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我对这个甚是迷惑!

我是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问第5个问题,

5、如果矢量控制,是用速度传感器做反馈,

      那么电机上配的速度传感器,是用干簧管?霍尔元件?或者旁滴啥,作为检测元件的?

      请问这些测速元件,一秒钟能动作几次?,,,能在ms级响应吗?

      如果矢量控制,是用扭矩传感器做反馈,

      请问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能在ms级响应吗?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给讲讲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谢谢征大侠

你前面舌,“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我对这个甚是迷惑!

我是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问第5个问题,

5、如果矢量控制,是用速度传感器做反馈,

      那么电机上配的速度传感器,是用干簧管?霍尔元件?或者旁滴啥,作为检测元件的?

      请问这些测速元件,一秒钟能动作几次?,,,能在ms级响应吗?

      如果矢量控制,是用扭矩传感器做反馈,

      请问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能在ms级响应吗?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给讲讲透彻

电机上用光电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测量位置, 然后计算速度!位置精度可以达到12位以上, 当然了变频器中不一定会采用, 成本高。 在伺服驱动器的电机上会采用这些。

至于压力或者扭矩传感器, 肯定能做到的, 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谢谢征大侠

你前面舌,“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我对这个甚是迷惑!

我是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问第5个问题,

5、如果矢量控制,是用速度传感器做反馈,

      那么电机上配的速度传感器,是用干簧管?霍尔元件?或者旁滴啥,作为检测元件的?

      请问这些测速元件,一秒钟能动作几次?,,,能在ms级响应吗?

      如果矢量控制,是用扭矩传感器做反馈,

      请问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能在ms级响应吗?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给讲讲透彻

你找个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吧, 像安川、西门子的等

网友E:
1、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需要检测负载的转矩,计算输出的转矩,即转矩闭环控制吗?

2、我举个例子,在驾驶汽车时:

1)汽车的速度当然是气缸的动力矩决定了车速;

2)可是我们开车时,谁能直接控制动力矩?谁能检测动力矩?

3)驾驶车辆时,大家用脚控制的是油门的流量大小,流量究竟是多少也不需要知道!

4)驾驶员眼睛看的是车速表,车速慢了就踩油门,车速快了,就减小油门;

5)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准确知道的是速度表的读数,油门是增大还是减小的趋势,油门的流量是增大还是减小的趋势;

6)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计算气缸的动力、车的阻力、油门的流量、油门的大小、……等等

7)所有自动控制系统都是调节器的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这样的趋势控制,而不需要精确计量,而控制的对象却是很精确的给定的;

网友E:
3、我再说一个能量控制的例子,定点发射卫星:

1)定点发射卫星时,需要计算把卫星送到指定点所需要的能量,需要计算燃料的燃烧值,需要计算火箭的推力,需要计算运行的轨道……;

2)这个控制过程,与伺服控制类似,伺服控制必须用专业的伺服电机来实现,用一般调速设备和电机是不能完成伺服控制的;

3)变频调速、直流调速,和伺服控制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真诚感谢征大侠!

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征大侠木有回答,,,俄也把扭矩反馈的问题,暂时搁一边

旋转变压器俄不了解,俄也不去舌它,免得又牵扯出一堆问题

现在就光电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元件,俄继续描述俄对“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

俄继续描述俄对这个论点,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第6个问题

6、光电编码器,无论其位置检测分辨力是12位、16位、或更高位, ,,

      俄们知道,数值检测精度,和数据传输速度,不是一码事

      俄们还知道,数据传输最快的手段,是数据总线

      请问,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再给讲讲透彻

楼主:
刘老师先歇歇,,,求求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诚感谢征大侠!

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征大侠木有回答,,,俄也把扭矩反馈的问题,暂时搁一边

旋转变压器俄不了解,俄也不去舌它,免得又牵扯出一堆问题

现在就光电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元件,俄继续描述俄对“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

俄继续描述俄对这个论点,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第6个问题

6、光电编码器,无论其位置检测分辨力是12位、16位、或更高位, ,,

      俄们知道,数值检测精度,和数据传输速度,不是一码事

      俄们还知道,数据传输最快的手段,是数据总线

      请问,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再给讲讲透彻

网友H:
惨了, 写了一大堆, 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诚感谢征大侠!

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征大侠木有回答,,,俄也把扭矩反馈的问题,暂时搁一边

旋转变压器俄不了解,俄也不去舌它,免得又牵扯出一堆问题

现在就光电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元件,俄继续描述俄对“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

俄继续描述俄对这个论点,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第6个问题

6、光电编码器,无论其位置检测分辨力是12位、16位、或更高位, ,,

      俄们知道,数值检测精度,和数据传输速度,不是一码事

      俄们还知道,数据传输最快的手段,是数据总线

      请问,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再给讲讲透彻

偶不是高手, 瞎说一下哈。

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列, 这些脉冲列进入CPU的硬件计数器, 程序直接读取计数器计数值!所以读取速度很快!

也有总线式的光电编码器, 但只要有这个产品在应用,技术上就没有问题。自己做不出来的, 不一定别人就做不出来!

哈哈, 简单点吧

网友:
7)所有自动控制系统都是调节器的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这样的趋势控制,而不需要精确计量,而控制的对象却是很精确的给定的;

不需要精确计量?????

这就是放屁!

不丢人会死啊?????!!!!!!!!

网友:
算了!

 一定要忍住, 就当某人在放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诚感谢征大侠!

扭矩传感器响应频率是多少,,,征大侠木有回答,,,俄也把扭矩反馈的问题,暂时搁一边

旋转变压器俄不了解,俄也不去舌它,免得又牵扯出一堆问题

现在就光电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元件,俄继续描述俄对“伺服中的这个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

俄继续描述俄对这个论点,深重滴迷惑!

下面俄第6个问题

6、光电编码器,无论其位置检测分辨力是12位、16位、或更高位, ,,

      俄们知道,数值检测精度,和数据传输速度,不是一码事

      俄们还知道,数据传输最快的手段,是数据总线

      请问,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俄殷切期望高手出手,把这个问题,再给讲讲透彻

老大, 结帖吧!!

讨论着的时候进来一只苍蝇, 恶心人啊!!!

 我闪了啊!!!!!

楼主:
要就事论事,要好好舌事

想舌你就舌你滴,人家就舌人家滴

有学问智慧,就把俺提滴问题,一项项,拿数据数值,舌清白

别去和神马人,提劲较劲口舌

俄关心滴,是做产品做出某种性能滴——物理前提物理基础——俄超反感,那些夸大其词假大空滴所谓高科技

俄不吃伺服那碗饭,俄对人家走滴技术路径,真真是一点兴趣都木有

伺服那碗里滴技术和肉,对俺来舌,要么有P用,要么P用都木有

~~~~~~~~~~~~~~

嘿嘿嘿

7、俄问滴问题,都是很明确的,例如俄问:

      “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

       “扭矩传感器滴响应频率是多少?”

         既然是在ms级舌事控制,

         高手们要是知道,请直接拿出数据,,,

         要是不知道呀,去进修一哈能知道也是好事吗!,,,请别无知滴东拉西扯忽悠俺鸟,,,谢谢咧

楼主: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统统滴来,来回答俺上面滴两个问题,

让俺先看清,在检测反馈环节,

是不是支持““伺服中的这个(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讲清白咧,俺还会在驱动信号传递环节、应变传递环节,一项项滴提问题,直到把问题厘清~~~~~~~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来,来把你们肚子里滴思想精髓

倒出来给俺们SB开智

谢谢咧

网友I:
你把帖转到运动控制里面吧,那里很多高人!

网友E:
对于电机负载这样的调速系统,检测在小于10ms级的负载变化,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J:
偶看了看高手的辩论怎么想到了偶用的电脑。

现在的电脑那个处理速度啊真是快的惊人什么一秒运算多少万次,还有什么双核、多核,呵呵。。偶不懂啊,这么快的运算速度的外设键盘还是没有改变多少啊。

偶不知道高手的速度,反正偶一分钟也打不了100多字,还经常出错,要回去修改。偶是笨蛋。

但是估计这个高手一分钟也打不到1000字把,与这个一秒钟几万次的处理速度那时没法比的。当然处理大型的数据运算那时必须的,不过偶还是不懂为什么这个键盘不来个一秒钟几万次的呢,或许来个一分钟几千次也行啊,那是偶在工控论坛的帖子积分什么的也是大户了。。

欢迎高手改造,偶也请其吃饭。。

网友C:
是不是有了矢量控制就没有VF控制呢,有了VF控制就没有矢量控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了矢量控制就没有VF控制呢,有了VF控制就没有矢量控制呢?

西门子把变频器和简单的伺服驱动整合到一起了, 例如sinamics S120, S130,S150,既可以做变频器用也可以做简单的伺服驱动器用, 当然了如果运动控制要求高, 你得选用simodrive611等。

sinamics S120支持的功能:

可以驱动同步电机(包括伺服电机)和异步电机

1)VF控制

2)带传感器矢量控制

3)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S150 好像可以达到2700KW, 具体记不清楚了, 中国市场没见过。

矢量控制和VF控制并不矛盾, 但是这两个功能不能同时应用, 只能二选一!

当然了, 如果你自己设计个变频器, 把这两个功能同时应用起来, 技术上可以实现, 也没问题, 但是实际应用不会这样用的, 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统统滴来,来回答俺上面滴两个问题,

让俺先看清,在检测反馈环节,

是不是支持““伺服中的这个(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讲清白咧,俺还会在驱动信号传递环节、应变传递环节,一项项滴提问题,直到把问题厘清~~~~~~~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来,来把你们肚子里滴思想精髓

倒出来给俺们SB开智

谢谢咧

你说的这些设计到驱动器的设计了, 讲起来很麻烦, 至少跟下面的几项内容内容相关:

1)计算机控制

2)自控原理

3)电力电子

4)交流调速

如果你对这些不了解, 任何一项都需要你看书, 这是一个本科生2年专业课的部分内容。本科生学完也就算刚入门, 跟设计还差得远呢!

讲也没法讲, 讲了相信你也没兴趣听的。

网友:
这东西不是吹牛, 什么牵扯到发射卫星了、驾驶汽车了, 当然胡说八道可以, 反正不上税!

就说驾驶汽车, 自动巡航这个功能, 想要自动保持车速恒定, 难道不需要精确控制?

高速上车速设定100公里每小时,如果不准确计算,使得控制闭环系统的调整时间很长或者震荡, 车速波动达到正负25公里每小时(超调量25%), 即某些时刻达到125公里每小时,刚好碰到电子测速,你就等着交罚款吧。

还天上的卫星呢?

发射卫星的时候, 地面的空气阻力和高空的空气密度、气压、引力等都不一样, 即控制对象的模型是变化的, 这个至少的需要自适应控制吧!

定位在那个点, 总的需要坐标系进行精确定位吧, 即便误差几公里, 但是相对于这个高度和空间, 精度已经很高了。

照某些人说的, 他都可以回家搞点火药、汽油发射个卫星了, 呵呵

网友E:
1、说变频器有转矩闭环控制模式的无知的谎言,是无知的笑话;

2、变频器能做到的是电机电流的闭环控制,把电流的闭环控制说成转矩的闭环控制,是在骗自己,更是在技术上想唬人!

楼主: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统统滴来,来回答俺滴两个问题

1、 “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

2、“扭矩传感器滴响应频率是多少?”

请直接了当滴拿数据数值舌事,

让俺先看清,在检测反馈环节, 是不是支持““伺服中的这个(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请直接了当滴拿数据数值回答,别不着边际滴东拉西扯。

上俩问题讲清白咧,

俺还会在驱动信号传递环节、应力应变传递环节,一项项滴提问题,

直到让大家来看清,你们滴驱动(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的物理基础~~~~~~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来,来拿数据数值舌事你们肚子里滴思想精髓

给俺们SB开智

你们贵贱贵贱,别不着边际滴东拉西扯, 扯些你们上过几十年学,读过几十吨书,贵贱贵贱别

谢谢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统统滴来,来回答俺滴两个问题

1、 “当前关电编码器提供滴数据输出手段,在ms级,在10ms内,能支持上位机获得大约几次数据? ”

2、“扭矩传感器滴响应频率是多少?”

请直接了当滴拿数据数值舌事,

让俺先看清,在检测反馈环节, 是不是支持““伺服中的这个(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请直接了当滴拿数据数值回答,别不着边际滴东拉西扯。

上俩问题讲清白咧,

俺还会在驱动信号传递环节、应力应变传递环节,一项项滴提问题,

直到让大家来看清,你们滴驱动(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的物理基础~~~~~~

做伺服滴高手、牛人、超人,你们来,来拿数据数值舌事你们肚子里滴思想精髓

给俺们SB开智

你们贵贱贵贱,别不着边际滴东拉西扯, 扯些你们上过几十年学,读过几十吨书,贵贱贵贱别

谢谢咧

1)找个麦信的或欧美品牌的伺服驱动器, 接上电机, 工作在速度环下。

2)然后将转矩限制值设定到最大值(通常为200~300%), 再将电机轴通过外部的设备卡死, 即将电机堵转。

3)然后将速度指令设定到额度速度,用示波器的电流卡钳测量UVW中的一相电流

4)使能伺服驱动器, 观察示波器上测量的电流的上升时间。

如果有兴趣,

1)你再把电机轴松开, 在额定负载下重复上面的步骤测试电流的响应

2)电机空载运行到额定, 然后突然加上额定负载,测试电流的响应

3)电机空载运行到额定, 然后突然卸掉额定负载,测试电流的响应

相信你会知道电流的响应(从0到200%或者300%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以达到ms级别的。

在永磁同步电机中, 采用矢量控制在恒转矩段, 转矩跟电流成正比, 电流的响应速度意味着转矩的响应速度。

电机额定电流6A时, 电流上升时间只有一两个ms, 有的驱动器响应更快,可以达到两三个电流环周期, 即8K采样频率时 , 上升时间可以达到只有0.25ms。

当然这个上升时间和电机的电流、驱动器的控制周期等有关。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做到的, 还是看书吧。

网友:
不看书, 就只能从实践中总结了!

至于你后面的问题, 建议你看看下面的连接: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3109080500001-1.shtml

上面的问题没人回答, 所以下面的问题你也就别问了,问了也是白问!

“俺还会在驱动信号传递环节、应力应变传递环节,一项项滴提问题,”

网友:
当真不知道吗?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4)使能伺服驱动器, 观察示波器上测量的电流的上升时间。

如果有兴趣,

1)你再把电机轴松开, 在额定负载下重复上面的步骤测试电流的响应

2)电机空载运行到额定, 然后突然加上额定负载,测试电流的响应

3)电机空载运行到额定, 然后突然卸掉额定负载,测试电流的响应

相信你会知道电流的响应(从0到200%或者300%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以达到ms级别的。

……

1、怎么“转矩控制”变成“电流控制”?

2、在工频下也可以做这个实验,电机由空载到负载,再由负载载到空载,电流的上升、下降响应时间没谁控制啊?!

网友M: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1NDgxMzUy.html

楼主:
 征大侠,俄得对不住你一盘鸟,,,呵呵

1、你这几回,咋嘛尽是大段大段,舌些与俺滴问题不沾边滴废话呢?

2、你别给俺,不着边际滴东拉西扯,好不好?

3、征大侠呀,

      俄不吃伺服那碗饭

      一天也未曾吃过,,,交流接触器,俄都木有使唤过呢,,,

      不信是吧?,,,呵呵,,,真滴木有使唤过鸟,5555555

      俄也木有必要,老大不小咧,再去换枪改行,去窥探伺服控制上滴啥秘密哟!

      嘻嘻

4、恒速控制就得测速,恒转矩控制就得测转矩,测啥都是需要个时间滴鸟~~~~~~

      俄关心滴,是实现“驱动(控制)响应可以达到ms级别”的物理基础是否靠谱

      征大侠呀,

      您给俺舌:伺服滴G8老厉害咧,能尿100米高呢,高射炮哩凯,能把鸽子打下来

      俺那俩问题呀,就是问问伺服滴膀胱里,压强多高,是否能保障高射100米

      征大侠果真,心明瓦亮呀,

      就把俺那俩问题,拿数据数值,直截了当滴回答咧!

      其它废话滴,不要

5、得罪之处,请批评俺,请骂俺,请枪毙俺~~~~~~~~~~

谢谢咧~~~~~~~~~~~~~~~~~~~~~~~~~~~~~~·

网友:
AD采样500ns, 读取编码器脉冲几条指令(指令周期10ns), IPM电流上升时间2us

控制周期125us

还需要知道什么?

网友L:
用0.1ms的控制周期, 达不到ms级的响应吗?

楼主:
请征大侠继续舌,往完整滴舌,把扭矩传感器滴响应频率,也舌清白

舌清白咧,

CPU这边ms级发出驱动指令,

那边电量放大需要多少时间,,,俄再请伺服高人、牛人、超人,来舌清白

再那边机械传动需要多少时间,,,俄再请伺服高人、牛人、超人,来舌清白

再再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保障测速精度,达到神马级别,,,俄再请伺服高人、牛人、超人,来舌清白

再再再那边扭矩传感器,经过好多时间能响应过来,你就给咱舌清白,或者请伺服高人、牛人、超人,来舌清白

俄就是想看明白,你讲滴这个“ms级的响应”,是不是果真能在ms级,能跑完一个周期~~~~~~~~~~

谢谢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0.1ms的控制周期, 达不到ms级的响应吗?

你这边0.1ms发指令,发咧N个,

要是后级经过M多个ms,才响应咧一个,

那不是你实现咧N个控制周期,

那是你胡搞咧N回,做无用功~~~~~~~~~~~~~~~~!

网友N:
你看,这不读书,多可怕!

楼主:
懂呢,就直接回答俺那两个问题

不懂呢,就少废话,就少给俺胡球咧咧,,,就钻被窝里,好生思索嘎,啥叫个控制周期

谢谢咧~~~~~~~~~~~~~~~~~~~~~~~~~~~~~~~~~~~~~

网友:
不废话了,找个计算机控制的书看看! 你是不是需要别人把数字闭环控制的过程一步一步讲给你?

网友:
老大,我懂的不多,就不误导你了! 你坐等高人吧!

楼主:
难过滴谢谢征大侠,,,55555555555555

1、你懂滴多,你麻袋包袱背滴多,,,可解答不了俄问滴实际问题,有啥用么?

2、舌事转速控制、转矩控制呢,,,你提溜个怂球电流出来,搅和啥稀泥哩凯?

       俄是Sb,俄命苦,,,你也不要编凯子蒙人么~~~~~~~~~~

3、喜欢读书,你就好生读书去,书里有美女,还有小三,嘻嘻嘻,俄老咧,戒色咧~~~~~~~~~嘻嘻嘻

       你把“响应频率”是多少, “闭环控制”咋嘛跑, “控制周期”咋个算,

       定定弄扎实,弄爎扎,

       再来舌事“ms级响应”,也成

4、唉~~~~~~~~~矢量控制,假大虚空,言过其实,,,怕是装B哩凯?~~~~~~~~???

5、做伺服高人、牛人、超人,,,奶奶滴你们来,来解答俺那两个小问题!

       球球你们咧~~~~~~~~~~~~~~

网友O:
说你什么好呢?中国做伺服的厂商一百家以上,一年市场需求量应该在二十万套以上(具体数字不是很清楚),难道这些都是假的?买伺服驱动器的人头脑都有问题?

控制周期、采样频率、频率响应、带宽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书上都有,如果翻书麻烦,你不会百渡一下?

至于转矩控制为什么控制电流,这个不清楚可以理解。矢量控制后,维持磁通很定,电机输出转矩与转矩电流成正比!

也就是说,控制转矩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控制输出转矩!

 再不理解就查查矢量控制同步旋转坐标上的转矩公式!

网友:
刘志斌问转矩控制怎么成控制电流了,我都懒得搭理他! 医院做胸透难道还要把胸膛打开看看?

网友:
现在网络上资源这么多,可以去搜个教学视频看看! 在这里问些基本概念的问题,似乎不太合适!有些问题,有那些闲功夫瞎侃,自己去搞搞,说不定早弄明白了!

楼主:
1、公式从来也木有舌过,传动闭环控制能ms级响应,,,所以看公式,有个锤子用!

2、书上有呀?

      能百度呀?

      那你去查咧来,再多查点和时间有关滴项,

      你累加时间跑一圈,让俺看看,你是咋嘛在“ms级”跑完一个控制周期

3、俄就是纳闷这个事

楼主:
4、恒速控制就得测速,恒转矩控制就得测转矩,测啥控啥,都是需要个时间滴鸟~~~~~~

      矢量控制,假大虚空,言过其实,根本就无法实现ms级响应,,,

      俄目前滴这个判断,

       你来推翻好咧

楼主:
5、俄觉得,你咋嘛连点基本滴物理常识,连点数值数据,都没弄明白,

       就去钻研高深滴了不得滴学问咧呢?

       你是要堆沙器呢?

       还是想骗你自己?

       还是想蒙人?

网友:
我推翻你干什么?有什么好处? 百渡你不会用还是不会搜? 你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误导你了,你还是抱有"假大虚空"的观点吧! 到此吧,不说了!

楼主:
好处大约就是,

把你脑袋里滴水挤挤干,,,把你提高一哈哈,,,

网友:
骗人?所谓的骗,要有利益交换!

我既不卖产品,又不通过骗人吃饭!公司卖多少与我没什么关系!

我骗谁啊?至于骗吗?

不过,据说工控网好像MP可以换钱?五百?一千? 就换的那点钱??

还没有我周末一天加班费多呢!!!

拿那钱,我还真觉得丢人!

网友:
你帮我提高?

谢谢了!

我还指望脑子里这点东西做我的设计,养家呢!做不出东西来,养个锤子啊????!!!

老板又不是BAICHI!

你值多少钱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M:
上大班的弟弟看完了“看图说话”,问上高一的哥哥,地球为什么是圆的,哥哥告诉弟弟,这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弟弟!·#¥%……—*啥叫万有引力?!·#¥%……—*  这万有引力能把地球搓成圆的!·#¥%……—* 篮球才是圆的!·#¥%……—*

本来怀疑能不能达到ms级是个正常的问题,但看了你提出问题的过程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既然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那  征   就很难把这个本是问题但对你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解答清楚!

楼主:
做伺服高人、牛人、超人,,,

莫忙装B

莫忙装B哩凯

俺那两个小问题呀,很浅白,,,请先拿数值数据,直接了当滴舌清白,,,再装B不迟~~~~~~~~~~~~

别来装B咧,,,万有引力球球你们咧,,,地球滴锤子求求你们咧~~~~~~~~~~~~~~~

~~~~~~~~~~~~~~

楼主:
做伺服高人、牛人、超人,,,

贵贱贵贱别东拉西扯

越胡扯你们那B样,就越丑陋,就越淋病长疙瘩~~~~~~~~~~~~~俄嘱咐你们,俄祝福你们

网友P:
算了,不清楚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他也不是做这一行的! 如果不理解就说是假的,那他就当假的去反对就是了,呵呵。 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能做好了就行,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就可以给你自己创造价值!没有必要教会、证明给怀疑的人看,个人价值是有市场决定的!不是怀疑的那些人!

网友F:
就此打住吧! 楼主继续等!

楼主:
嘿嘿嘿

靠蒙人,靠骗,就核心竞争力咧呀?,,,

恭喜发财

俄瞅你呀,是木有本事,证明给人看

网友E:
矢量控制就是控制和测量定子的电流矢量,根据磁场的定向原理,分别控制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转矩的目的。具体就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即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两分量的幅值和相位,这就是矢量控制。编码器用于反馈,提供控制精度,没有编码器一样可以实现矢量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具体就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即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两分量的幅值和相位,这就是矢量控制。……

1、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变化的就是转矩电流,转矩跟随负载变化是以负载变化转差变化实现的;

2、“把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即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两分量的幅值和相位,这就是矢量控制”,是不懂异步电机基本工作原理的一种“意想”!

网友E:
3、异步电机工作时,定子电流的变化,就是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转矩电流的变化,励磁电流保持不变,既电机工作气隙磁通不变,不需要分解后分别控制;

网友E:
4、所谓矢量控制是不能操作的:

1)定子电流不能解偶;

2)也不能分别控制;

5、因为变频器的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输出的是频率、电压,不可能是别的参数!所有控制只能通过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来实现。

网友E:
6、有很多人不知道,总以为定子电流变化,励磁电流也跟着变化;

7、电机学的磁势平衡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定子磁势I1N1与转子磁势I2N2的差等于定值,也是定子能量不断转化为转子动能的依据;

网友E:
8、定子磁势I1N1-转子磁势I2N2的=定值,就是说电机气隙工作磁通不变,励磁电流不变!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具体就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即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两分量的幅值和相位,这就是矢量控制。……



1、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变化的就是转矩电流,转矩跟随负载变化是以负载变化转差变化实现的;

2、“把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即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两分量的幅值和相位,这就是矢量控制”,是不懂异步电机基本工作原理的一种“意想”!

--------------------------------------------------------------------------------------------------------------

1、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变化的就是转矩电流,(稳态运行时刘志斌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转矩电流会变化?)

网友E:
9、由于转矩电流就是定子电流的变化,所以控制定子电流的变化就是控制了转矩,转矩控制就是电流控制,就是电流的闭环控制;

10 、这样通过频率调节器,给定电流、监测电流,控制输出频率,实现电流的闭环控制或称之为转矩控制;

11、电流的闭环控制,可以获得异步电机的机械软特性;

网友Q:
请刘志斌先回答我在89楼提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Q:

……

稳态运行时刘志斌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转矩电流会变化?

1、szalpha的问题意思是异步电机稳态运行时,电机电流恒定,电机电流不变化,这是当然的;

2、如果负载增大,电机转巨增大,电机电流增大,当再次稳定平衡时,电流也同样稳定不变;

网友E:
3、电机稳态时的转矩电流,是电机定子电流与励磁电流(空载电流)的矢量差,即电机电流相对于空载电流的变化量!

网友E:
4、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不变,变化的就是转矩电流;

网友E:
5、szalpha请发问?!

网友E:
szalpha请发问?!

网友R:
看来这个励磁电流是争论的关键点。也就是说,如果计算,怎么计算求得这个励磁电流,计算求得的结果误差多大?如果实测,怎么实测求得这个励磁电流,实测求得的结果误差多大?再就是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到底变不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再就是异步电机额定稳定运行状态,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到底变不变了?

变压器负载运行时,励磁电流变不变?原理是什么?

网友R:
说到变压器,好像比交流电机简单一点儿,因为它就是静止不转的。变压器在负载运行时,励磁电流随着负载的变化有一点点变化,对于由于负载的变化引起一次电流的变化来说,相对是小的,可以到或略不计。我说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变压器绕组有电阻存在,磁路有漏磁通存在(漏抗),这些都要有电压降。这个E2‘不是也要略有变化吗?既然E2‘有变化,这个励磁电流也会由于负载变化是略有这么一小点儿变化吧。

网友R:
假如绕组电阻和磁路上的漏磁通都为零的话(只是假如,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励磁电流不变”的说法就完全对了。

网友E:
如果说绕组电阻的压降的影响,直流电机调速是一样存在的!

网友E:
假如绕组电阻和磁路上的漏磁通的影响,在调速控制中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例如适当增大电压,补偿绕组电阻和磁路上的漏磁通形成的压降损失!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绕组电阻的压降的影响,直流电机调速是一样存在的!

电压等于电流乘电阻,那就要看对于直流电机的影响和对交流电机的影响,谁大谁小,交流电机主要是靠感应的,而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电机叫交流感应电机的叫法也可以说它的原理就是感应,我认为直流电机受影响小(好像直流电机也有电枢感应,记得不太清楚)。不知刘老师同意我的说法吗?

网友E:
1、说他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不变,磁场恒定对吗?

2、不对,他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可以不变,但是气隙磁场是变化的,因为有电枢反应的存在;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假如绕组电阻和磁路上的漏磁通的影响,在调速控制中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例如适当增大电压,补偿绕组电阻和磁路上的漏磁通形成的压降损失!

同意

网友E:
异步电机在额定稳定运行状态时,负载变化,励磁电流不变,变的就是转矩电流,说明矢量控制是在说谎!?

网友R:
引用 网友E:

1、说他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不变,磁场恒定对吗?

2、不对,他励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可以不变,但是气隙磁场是变化的,因为有电枢反应的存在;

什么说法,什么定理都有一定的条件,都是相对一定条件讲的。如果离开一定条件,那么这个定理就不对了。都是相对而言。

网友E:
关于电机的电枢反应:

1、直流电机的电枢反映只有交轴反应;

2、交流电机的电枢反映存在三种:

1)交轴反应;

2)直轴去磁反应;

3)直轴增磁反应;

网友E:
1、矢量控制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具有他励电动机的优良机械特性;

2、而实际上是,在额定稳定运行状态,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与他励直溜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一样,都是机械硬特性;

3、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与他励直溜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一样,是一条水平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

4、矢量控制追求的目的也是谎言!

网友S:
3、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与他励直溜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一样,是一条水平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

高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L:

……高论!

又是一个不知“屎臭”的发言 !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view/f11ed689d0d233d4b14e698e.html

给你一个他励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E:
这是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E:
他励直流电动机机械特性
机械特性:n = f (T)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电磁转矩和转速两个机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1.固有机械特性:

三个量U 、φ、Ra 可以改变机械特性, U = Un(额定电压), φ =φn(额定磁通),Ra= 0 时的机械特性称为固有机械特性。其方程为: 由于 R a很小,转矩T 增大时, n 下降很小,他励电动机的固有机械特性是一条比较平的下降曲线。如下图所示:

http://www.doc88.com/p-997571943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