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定位控制

楼主(2011-02-21):
请教各位,变频器可以做定位控制吗(圆周360度有3个点要停车),电机要带增量型还是绝对型编码器呢?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步进电机的干的活吧。

网友B:
变频控制加PG卡和编码器反馈可以实现定位。用伺服定位也许控制品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