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只能控制交流电的频率和电压,不能控制电机转矩;

楼主(2011-02-21):
1、所有用于三相异步电机调速的变频器,只能控制变频器输出的三相交流电的频率、电压两个参数;

2、异步电动机拖动负载的电磁转矩,在负载大小变化时,会因转差大小变化自动改变转矩大小,实现负载大电磁转矩大,负载小电磁转矩小,转速很小变化的的机械硬特性;

3、变频器与异步电机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电动机与电源的关系;

4、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是异步电机的电磁、电流关系决定的,变频器只能通过频率、电压这两个参数影响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变频器上也可以检测扭矩, 然后控制扭矩恒定, 这个要看你的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不?

如果支持, 可以把扭矩变换为模拟量输入到变频器, 实现扭矩控制模式。

如果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VF控制, 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这个变频器就是狗屎, 胡说八道!

只有矢量控制才能做到扭矩控制!
--------------------------------------------------------------------------------
这个帖引自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118261500001-1.shtml

1、先说说什么是恒转矩控制?

2、如果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是恒定的,那么负载轻时,速度就高,或空载时就会飞车;

3、如果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是恒定的,那么负载重时,速度就低,或重载时就会停车;

楼主:
4、这就是典型的机械软特性,举例,如大家用的手电钻,空转时速度高飞车,下钻时转速迅速降低;

楼主:
5、这种机械软特性,是电机的特性,不是电源的特性,手电钻谁用都这样!

楼主:
6、当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实现异步电机电流I 的PID控制时,就可以获得恒转矩的控制效果;

7、异步电机电流I的PID控制,是通过频率调节器,给定的是电流,检测的是电流,控制输出的是频率f ;

8、当负载轻时,转子转速就升高,转差减小,电流要减小时,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增大,转速升高;

9、当负载重时,转子转速就下降,转差增大,电流要增大时,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减小,转速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控制转速,即速度闭环, 也需要通过控制转矩来实现转速控制, 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测量实际速度作为负反馈, 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如果是想直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即工作在力矩模式下,那就只有测量负载转矩了, 然后形成转矩闭环, 控制输出转矩了。

-----------------------------------------------------------------------------

这个帖引自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118261500001-1.shtml

1、由于变频器与电机的关系是电源与负载的关系,而且变频器控制输出的参数只有频率、电压,所以变频器不可能有力矩控制模式;

2、即就是直流调速系统,通过调压,可以实现速度、电流等参数的PID控制,没有输出转矩控制模式,没有转矩的PID控制,更没有负载转矩的直接检测检测手段 !

网友C:
来学习的,谢谢刘老师。

楼主:
3、所谓转矩控制模式,实际上是电流控制模式,例如变频器,通过频率调节器,给定的是转矩(实际是电流),检测反馈的是电流,输出的是频率,通过频率控制转差,控制电机电流,就是我前边说的电流的PID控制;

楼主:
1、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需要检测负载的转矩,计算输出的转矩,即转矩闭环控制吗?

2、我举个例子,在驾驶汽车时:

1)汽车的速度当然是气缸的动力矩决定了车速;

2)可是我们开车时,谁能直接控制动力矩?谁能检测动力矩?

3)驾驶车辆时,大家用脚控制的是油门的流量大小,流量究竟是多少也不需要知道!

4)驾驶员眼睛看的是车速表,车速慢了就踩油门,车速快了,就减小油门;

5)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准确知道的是速度表的读数,油门是增大还是减小的趋势,油门的流量是增大还是减小的趋势;

6)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计算气缸的动力、车的阻力、油门的流量、油门的大小、……等等

7)所有自动控制系统都是调节器的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这样的趋势控制,而不需要精确计量,而控制的对象却是能很精确的达到给定值;

楼主:
3、我再说一个能量控制的例子,定点发射卫星:

1)定点发射卫星时,需要计算把卫星送到指定点所需要的能量,需要计算燃料的燃烧值,需要计算火箭的推力,需要计算运行的轨道……。然后决定火箭的级数,每级火箭携带多少燃料,卫星运行轨道的修正……;

2)这是一个能量的控制过程,与伺服控制类似,伺服控制必须用专业的伺服电机、由信息驱动的能流控制来实现,用一般调速设备和电机是不能完成伺服控制的;

4、变频调速、直流调速,和伺服控制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所有自动控制系统都是调节器的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这样的趋势控制,而不需要精确计量,而控制的对象却是能很精确的达到给定值;

不需要精确计量?????

这就是放屁!

不丢人会死啊?????!!!!!!!!
--------------------------------------------------------------------------------

举例说:

1、如果你在路上,发现一块石头,你想把它捡起来;

2、我想,你会不加思索的弯下腰去,捡起来就是了,这时你很清楚,你对石头的作用力与石头的重力相等,力究竟是多大、重力究竟是多少都不需要知道;

3、按照“征”的理论:

1)你先要想办法知道石头的重力?

2)然后计算自己怎么用力,大小是多少?方向是什么?

3)然后再实施捡起!

楼主:
4、如同你开车时,需要知道油门的大小吗?不需要!你只需要知道怎么踩油门是增大,怎么踩油门是减小就可以了;

楼主:
5、异步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负载增大,转速就下降,只要转速下降,转矩就增大,所以转矩总能有等于负载转矩的时候;

6、异步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负载减小,转速就上升,只要转速上升,转矩就减小,所以转矩总能有等于负载转矩的时候;

7、不需要知道负载大小究竟是多少,异步电机都能在很小的速度范围内拖动负载稳定运行!

楼主:
8、同样是异步电机,如果异步电机工作在非稳定区:

1)负载增大时,转速降低,只要转速降低,转矩就减小;只要转矩减小,转速就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直到堵转;

2)这是因为,非稳定区的转矩特性恰好是,只要转速降低,转矩就减小!

3)而稳定区的转矩特性恰好是,只要转速降低,转矩就增大。究竟增大多少不需要知道,只要是增大不是减小就行!

网友E:
回复内容:说的好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A:

……

变频器上也可以检测扭矩, 然后控制扭矩恒定, 这个要看你的变频器支持这个功能不?

如果支持, 可以把扭矩变换为模拟量输入到变频器, 实现扭矩控制模式。

如果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说VF控制, 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这个变频器就是狗屎, 胡说八道!

只有矢量控制才能做到扭矩控制!
--------------------------------------------------------------------------------
这个帖引自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118261500001-1.shtml

1、先说说什么是恒转矩控制?

2、如果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是恒定的,那么负载轻时,速度就高,或空载时就会飞车;

3、如果电机输出的电磁转矩是恒定的,那么负载重时,速度就低,或重载时就会停车;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楼主,你不知道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不存在!当真会误人子弟的!

变频器是可以控制电机扭矩的。

知道在轧钢和造纸上有恒张力控制么?如不能控制扭矩如何控制张力呢?

矢量和DTC都能控制电机的扭矩,DTC的反映更快些。

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也要控制扭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在轧钢和造纸上有恒张力控制么?如不能控制扭矩如何控制张力呢?……

1、张力控制方式有两种:

1)一种检测垂度,给定垂度,通过频率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控制电机速度,最终控制垂度(或张力);

网友F:
1、张力控制方式有两种:

1)一种检测垂度,给定垂度,通过频率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控制电机速度,最终控制垂度(或张力);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你说的应该是较为简单的“活套”控制,其实张力控制我并不明白。卷经计算,张力分区,惯量补偿等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

但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输出扭矩,这是真的。

在诸多行业都有成功的案例!

我也不知道矢量控制和DTC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圣人:“存鬼神,而不论!”

内容的回复:

楼主:
2)另一种可以用恒流闭环控制方式,即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的方式,力矩大时速度就下降,力矩小时速度就增大!

楼主:
3、由于张力控制中,如果纸的流出速度变化时,表现为张力大小变化,适宜电机软特性的控制方式;

4、纸的流出速度高时,卷绕力矩就减小,电机速度就增大;

5、纸的流出速度低时,卷绕力矩就增大,电机速度就放慢;

楼主:
6、这种方式控制时,电流的数值可以试验决定,这个电流运行时,电机的转矩不可能将纸拉断;

7、如果纸的流出速度为零,蜷曲电机的速度也会自动降到零,而不会将纸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网友G:
楼主喜欢一个人唱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喜欢一个人唱戏!呵呵

1、一个人唱,无数人看,也不错;

2、如果唱错了,就会有砖头抛上来,所以不能随便唱!

楼主:
例如楼上上上上的铁戟沉沙那位,等不及了,来了一砖头!现在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他听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人这样说过的十分好理解的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例如楼上上上上的网友F那位,等不及了,来了一砖头!现在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他听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人这样说过的十分好理解的原理;

汝以己之昏昏,焉能以人之昭昭?!

你调过张力控制么?做过大功率试验台么?或者多电机联动装置,如转炉,或升船机?见过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么?

闭嘴吧!不要再在这里误认子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较为简单的“活套”控制,其实张力控制我并不明白。卷经计算,张力分区,惯量补偿等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

1、第一种方法是“简单的‘活套’控制”,看来你懂;

2、第二种方法,怎么说不出什么了?不明白可以提问,直到弄明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调过张力控制么?做过大功率试验台么?或者多电机联动装置,如转炉,或升船机?见过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么?

闭嘴吧!不要再在这里误认子弟了!

1、你见识真广,实际知识、理论知识肯定不错,你既然对第一种方法能说一句,为什么不对第二种方法说几句?

2、我的第二种方法,你要能说出点什么不对,我就“闭嘴”,你要是说不出点什么,还是你自己闭嘴吧!

网友F:
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第一、第二种方法!

开卷卷曲还是搞过一点的,没有理由说给你听。也奉劝初学者勿信此人之言!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奉劝初学者勿信此人之言!切切!

初学者不是傻子,他们相信谁,不是你说了算,起码你一个字的技术也没有讲,怎么相信你?相信你的变频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第一、第二种方法!

开卷卷曲还是搞过一点的,没有理由说给你听。也奉劝初学者勿信此人之言!切切!

没用的!

总版主就喜欢这样的人。

要不刘志斌整天胡咧咧, 也没见有人管管他啊!

总之一句话:想在这个论坛混, 就睁只眼闭只眼吧!知道刘志斌胡说八道的人多了, 只不过大家懒得搭理他!

工控网的运动控制板块还是办的不错的, 比变频这个板块好多了!

也没见整天有人在运动控制板块说矢量控制是个笑话之样的言论啊,伺服驱动的矢量控制难道跟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不同?

所以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我对工控网变频与传动这个板块很失望, 如果讨论理论就请你尊重科学, 如果讨论应用就请你拿实际应用说事儿!

但是你看到某些人整天自言自语的胡乱说什么, 什么“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他自己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给下个结论!

不知道的事情就都是假的?就都是不可能的?

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点的人都不会这么想的!

说的白了, 有人就是冲着积分和MP去的, 所以他得发帖啊! 管它对不对呢?

我不知道那点积分能换点什么, 论坛的初衷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如果有人在上面胡说八道, 版主却放任不管, 这个论坛能办好?

言论自由不代表你可以胡说八道, 不代表你可以怀疑现在的科学技术, 不代表你可以对你的言论不负责?

但是你看到这个论坛的管理者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不知道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不存在!当真会误人子弟的!

变频器是可以控制电机扭矩的。

知道在轧钢和造纸上有恒张力控制么?如不能控制扭矩如何控制张力呢?

矢量和DTC都能控制电机的扭矩,DTC的反映更快些。

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也要控制扭矩哦!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 建议你去西莫电机论坛看看!

如果你是做应用的, 去运动控制板块吧,变频器的所有问题那边都可以讨论, 呵呵!

有些人是搞不懂变频器和伺服的关系的!

西门子把变频器和简单的伺服驱动整合到一起了, 例如sinamics S120, S130,S150,既可以做变频器用也可以做简单的伺服驱动器用, 当然了如果运动控制要求高, 你得选用simodrive611等。

sinamics S120支持的功能:

可以驱动同步电机(包括伺服电机)和异步电机

1)VF控制

2)带传感器矢量控制

3)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S150 好像可以达到2700KW, 具体记不清楚了, 中国市场没见过。

“变频神话”???

在某些人眼里是神话, 但是就是实现了, 还有成熟的产品!它没听过或者没见过, 所以对它来说, 这绝对是谎言!

天胡言乱语,不觉得丢人吗???????!!!!!!

网友H:
刘大侠质疑过软启动、质疑过矢量控制,现在又质疑直接转矩控制了,总在自己编织的花环中自娱自乐。

网友:
为了点积分和MP, 至于吗?

缺钱可以想办法去赚啊, 自认为水平高可以去公司兼职啊!

做变频器和伺服的高手月工资都在10K以上。

什么都不为?就为了丢人?

没见过这样丢人的?

网友I:
挺可怜的!

楼主:
1、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是异步电机自己原理所决定的,不是谁控制的结果,例如在工频运行时,负载大小变化时异步电机的转矩跟随变化,与之平衡稳定运行,不需要任何辅助设备来控制转矩;

2、变频调速时,通过改变频率、电压,改变电机转速、转矩、机械特性,是电机原理所决定的,与变频、变压的控制方式无关,那种方式都可以,只要改变了频率、电压,结果都一样;

楼主:
3、从运动控制的原理看,需要定量给定、检测负载转矩的情况,只有能量伺服控制过程才需要!

楼主:
4、这位“征”先生只要能讲清楚,负载转矩检测设备及其原理就足够了???

网友J:
“征”先生,他缠上你叫你和他说话呢。哈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4、这位“征”先生只要能讲清楚,负载转矩检测设备及其原理就足够了???

“原理”能真的讲清楚的,应该没有几个。你对别人要求太高了。

但变频器是能控制电机转矩的。你没见过,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

万望以后勿妄言!

楼主:
转矩控制就是电流控制,名为转矩控制实为电流控制!

网友:
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但是你有可能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转矩控制实质是电流控制。 VF的电流控制也能称为转矩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1、不是我终于说对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了一年多了,是“征”终于明白过来了!

2、那种变频器都可以,电流控制用的还是频率调节器,只要给定电流、检测电流输出频率,控制转差即可!

3、就好象所有汽车都有油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1、不是我终于说对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了一年多了,是“征”终于明白过来了!

2、那种变频器都可以,电流控制用的还是频率调节器,只要给定电流、检测电流输出频率,控制转差即可!

3、就好象所有汽车都有油门一样!

1。你怎么又开始说傻话了呢?

2。同步电机也控制转差?

3。你怎么老是说瞎话, 胡说八道呢?

4。你教学生什么课程?

5。学生都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

2。同步电机也控制转差?

……

1、你说这样的话不是第一次;

2、如果你聪明,应该明白同步电机的原理了,就不会再次提这个问题;

3、同步电机不是转差,代之而为的是功角,功角大转矩大,功角零,转矩零;

4、功角就是定子旋转磁场磁极与转子异性磁极轴线的夹角。

楼主:
5、你提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这个“征”四两是真的,不懂矢量也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

2。同步电机也控制转差?

……

1、你说这样的话不是第一次;

2、如果你聪明,应该明白同步电机的原理了,就不会再次提这个问题;

3、同步电机不是转差,代之而为的是功角,功角大转矩大,功角零,转矩零;

4、功角就是定子旋转磁场磁极与转子异性磁极轴线的夹角。

1。你经常胡说八道!

2.。大家都知道你的高论!

3。在你的眼里, 矢量控制就是通过转差来实现的

4。同步机没有转差, 也是可以用矢量控制的

5。你既然知道功角, 为什么把矢量控制往转差上联系?

6。因为你根本不懂矢量控制

7。不懂矢量控制, 你就下结论是个无知的笑话?

8。你还不够无知吗?

9。你还不够丢人吗?

网友:
10。 书你看懂了吗?

网友:
12。 你一定还会接着回帖, 接着丢人!

网友L:
偶在不合时宜的说一句:能量是怎样转换的,电机的功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偶也是从课本是知道:能量守恒,和能量转移。

偶好像从课本上也学过,这个电机的能量就是电流和电压的作用。

偶不懂,请指教。

楼主:
1、请问打家,你们开车的时候,控制的是“动力”吗?

2、请问打家,你们开车的时候,控制的是“油门”吗?

3、如果是“征”,肯定回答是“动力”,大家会回答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K:

……

3。在你的眼里, 矢量控制就是通过转差来实现的

4。同步机没有转差, 也是可以用矢量控制的

5。你既然知道功角, 为什么把矢量控制往转差上联系?

6。因为你根本不懂矢量控制

……

1、由于同步电机没有转差,所以变频器矢量控制同步电机证明了矢量控制不是“转差”理论;

2、如果按你“征”的逻辑,同步电机转子磁场是确定的,那么变频器矢量控制同步电机证明了矢量控制异步电机转子磁场定向理论不也是一句屁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

3。在你的眼里, 矢量控制就是通过转差来实现的

4。同步机没有转差, 也是可以用矢量控制的

5。你既然知道功角, 为什么把矢量控制往转差上联系?

6。因为你根本不懂矢量控制

……

1、由于同步电机没有转差,所以变频器矢量控制同步电机证明了矢量控制不是“转差”理论;

2、如果按你“征”的逻辑,同步电机转子磁场是确定的,那么变频器矢量控制同步电机证明了矢量控制异步电机转子磁场定向理论不也是一句屁话吗?!

1。是你说屁话吧?你怎么这么傻呢?

2。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 你会不懂的

网友:
3。刘志斌, 来接着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 来接着丢人!

1、说这句话,充分说明你无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辩论中学习些什么?抛弃些什么?

2、有知识就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自然有人称赞,不是你说谁丢人谁就丢人,可能恰恰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K:

……

2。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 你会不懂的

1、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在额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负载变化时,变化的只是转矩电流;

2、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不用解藕,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转矩电流本来就是随负载分别自控的;

3、“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是傻子说的一句梦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

2。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 你会不懂的

1、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在额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负载变化时,变化的只是转矩电流;

2、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不用解藕,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转矩电流本来就是随负载分别自控的;

3、“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是傻子说的一句梦话!

1。你又在说傻话!

2。你比傻子还傻!

网友:
3。陈伯时的书你永远看不懂

4。你就这水平

网友:
5。你接着丢人!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

2。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 你会不懂的

1、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在额定运行状态,励磁电流不变,负载变化时,变化的只是转矩电流;

2、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不用解藕,负载变化时,励磁电流、转矩电流本来就是随负载分别自控的;

3、“矢量控制解耦合控制”是傻子说的一句梦话!

您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你用过没有,我已经实践了几种变频器转矩功能,您是故意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用过没有,我已经实践了几种变频器转矩功能,您是故意的是吗?

1、你先回答,你开车时,控制的是“油门”还是“动力”;

2、“我已经实践了几种变频器转矩功能”,那是因为他在“油门”上贴的是“动力”;

3、你实际控制的是电机电流,不是转矩!

网友N:
楼主挺搞笑 你不如发个帖子说 直流调速装置只能控制电机电枢电压和励磁电流不能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挺搞笑 你不如发个帖子说 直流调速装置只能控制电机电枢电压和励磁电流不能控制电机转速

1、其实,你也说得对!

2、任何控制都有它的控制对象;

3、你说的直流调速装置,控制电机电枢电压,所以它检测反馈的是电压;

4、如果检测反馈的是速度,那才是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5、我说电机控制的是电流,因为他检测控制的是电流;

6、如果她说的是,控制电机的转矩,必须检测反馈的是转矩;

楼主:
7、可是她说的是控制转矩,检测的却是电流,所以我说他控制的是电流,不是转矩!

楼主:
8、这个重要吗?

9、当然很重要,特别是设计自控电路时,弄错了参数结果就不一样!

楼主:
10、例如,我说不能控制转矩:

1)一是,如果相信他控制的是转矩,那你就会设法要检测转矩,你会发现你检测不了转矩;

2)二是,如果你相信我控制的是电流,那你就会去检测电流,你就会成功!

网友:
以上言论充分暴露了刘志斌就是个傻子,就根本不懂电机转矩跟电流的关系! 举个例子: 如果只能测量物体的运行速度,并且测量周期很短,即测量频率远大于物体速度的变化,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计算出物体运行的加速度! 按照刘志斌的理解物体的加速度是只有通过测量加速度的传感器或者设备才能测出来得。 刘志斌不会理解知道加速度后,根据质量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作用力大小出来。 就这样的一号人,真是工控的"活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只能测量物体的运行速度,并且测量周期很短,即测量频率远大于物体速度的变化,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计算出物体运行的加速度!……

1、你的例子说明加速度不能直接测量,要通过检测速度计算加速度;

2、我说的转矩不能直接测量,但是电流可以测量,通过电流控制转矩;

3、懂自控的人,绝对不应该对电流的闭环控制说成对转矩的闭环控制,否则它才是真正的傻子,傻子还想着骗人、骂人,说文明点叫只“活宝”,说重点叫只“烂祸”!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只能测量物体的运行速度,并且测量周期很短,即测量频率远大于物体速度的变化,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计算出物体运行的加速度!……

1、你的例子说明加速度不能直接测量,要通过检测速度计算加速度;

2、我说的转矩不能直接测量,但是电流可以测量,通过电流控制转矩;

3、懂自控的人,绝对不应该对电流的闭环控制说成对转矩的闭环控制,否则它才是真正的傻子,傻子还想着骗人、骂人,说文明点叫只“活宝”,说重点叫只“烂祸”!

所有的伺服驱动器都这样定义, 就你刘志斌牛比, 行不?

网友O:
电工.电气.电路技术类交流群,谈谈你的技术心得,聊聊你的技术问题.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欢迎加入QQ群:32147758

网友P(2011-05-06):
刘老师;

在这个论坛里真正精通电动机技术的没几个,有些人的电动机技术水平是井底之蛙级。

他们看不到你看到的一切,不要和他们说——说了也是白说。

网友Q(2011-08-24):
顶刘老师! 我不像某些人,做过N多项目,非常牛B。但我知道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物体在受力不平衡的状态下,会产生加速度;或在所受力矩不平衡的状态下会产生旋转加速度。这是牛顿告诉我的!

网友R:
有2个人,一个叫做a44884z,一个叫做刘志斌. 2个大S B,没事自娱自乐。

网友P:
对:sin_ivt 关于有2个人,一个叫做a44884z,一个叫做刘志斌. 2个大S B,没事自娱自乐。 内容的回复:谈论技术你递不上招,就会说风凉话。

网友S:
把偶吓死了,学习这里的东西好吓人,不过就要这样辩论才有味道

楼主:
1、当异步电机在工频电源上运行时,转矩跟随负载大小变化,是谁控制的?只能是异步电机自身原理控制输出的!

2、当异步电机变频调速运行时,一样,变频器只是一个电源, 异步电机的转矩同样是异步电机自身原理控制输出的;

3、所以说,变频器只能改变电源的频率和电压,不能控制异步电机的转矩,转矩是异步电机自身的原理决定的

网友T:
哈哈哈,看来大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都是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其结果是一样的,设计者的入手不是首先看到结果,而是怎样达到结果,应用者首先要看到结果,而不必去看你用的什么方法。哈哈哈,我赞成刘志斌的理论,也见过征的结果。刘志斌说得很对变频器不能直接控制电机转矩,而是通过控制电流来达到目的。而征恰恰是看到结果而承认控制目的。

网友U(2016-01-27):
引用 网友P:
刘老师; 在这个论坛里真正精通电动机技术的没几个,有些...

 花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个几年前的帖子里的所有讨论,客观的评论一下:刘老师是站在电机控制的本质上讨论问题,其他几个人是在变频器产品应用的层面上的认知,本来道理是一致的,只是认知层面不同。

如果应用层面的人,比如现场工程师,售后工程师能够再提高一个理解层次,而不仅仅是站在使用层面,那么知识会更贯通。应用层面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厂商的产品技术知道,会使人混淆对变频器本质的理解。

谢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