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2-22):
客户有四台设备用的是s7-1200PLC控制,现在现场有一怪现象,大家帮忙给分析分析。

首先我们的程序没有加密,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开机设置了暖启动。我在现场时没发现问题,但走以后,客户反映PLC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运行灯与故障灯一起亮的情况,导致PLC不能工作,重新刷一遍程序就能再运行。一个多月了四台都出现过,大概有四五次吧。我们的售后人员到现场了,我让他再观察一下。

主要是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太明白,这个程序用了有几家了,就这里出这问题。哪里 的问题呢?

楼主:
刚才又确定了一下,故障灯的解决了,是硬件和软件不匹配的问题,客户没用扩展就直接写程序造成了不运行。

但是其它的三台的问题就奇怪了,运行时间不固定,而且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程序停止,有时一两天,有时几天出现一次。这都是什么现象啊,都没听说过。

网友A:
把故障代码读出来,找西门子帮助解决吧。

网友B:
没碰着过

网友C:
其他三台还出现同样的故障吗?

网友C:
硬件和软件不匹配的问题是如何发现的呢?现在的故障指示灯还同样亮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故障代码读出来,找西门子帮助解决吧。

上策,   上策

楼主:
故障灯那个是软硬件不匹配的问题,另外三个现场没读诊断缓存区的代码,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厂家的人自己能解决,所以他们说先这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