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2-工控擂台-三相功率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1-02-22):
          三相功率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要求写出公式,并说明各参数代表的含义。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简易计算如下:

1)三相有功功率
P=1.732*U*cosφ
2)三相无功功率
P=1.732*U*I*sinφ
对称负载,φ:相电压与相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cosφ为功率因数 ,纯电阻可以看作是1,电容、电抗可以看作是0

实际计算如下:

 ⑴ 有功功率
三相交流电路的功率与单相电路一样,分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不论负载怎样连接,三相有功功率等于各相有功功率之和,即:
 当三相负载三角形连接时:当对称负载为星形连接时因UL= Up, IL=Ip
所以 P= = ULILcosφ
当对称负载为三角形连接时因
UL=Up, IL= Ip
所以 P= = ULILcosφ
对于三相对称负载,无论负载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三相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相同,因此,三相总功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P= ULILcosφ
⑵  三相无功功率:
Q= ULILsinφ
(3)三相视在功率
S= ULIL
P——有功功率,kW;Q——无功功率,kVar;S——视在功率,kV。A;U——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V;I——用电设备的运行电流.A.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φ:相电压与相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B:
这个简单,一般电工类教科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⑴ 有功功率
三相交流电路的功率与单相电路一样,分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不论负载怎样连接,三相有功功率等于各相有功功率之和,即:

当三相负载三角形连接时:

当对称负载为星形连接时因
UL= Up, IL=Ip
所以 P= = ULILcosφ
当对称负载为三角形连接时因
UL=Up, IL= Ip
所以 P= = ULILcosφ
对于三相对称负载,无论负载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三相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相同,因此,三相总功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P= ULILcosφ
⑵ 三相无功功率:
Q= ULILsinφ
(3)三相视在功率
S= ULIL

网友D:
出这个题目是想干什么呢?重温课本吗?

网友E:
有功功率的计算式: P=√3IUcosΦ (W或kw)
无功功率的公式: Q=√3IUsinΦ (var或kvar)
视在功率的公式: S=√3IU (VA或kVA)
同时还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网友F:
在三相对称电路中,各相负载性质相同、大小相等,所以三相总的功率是单相功率的3倍,又因实践中三相电路的线电压、线电流参数获取比较方便,功率表达式

其中:P为有功功率;Q为无功功率;S为视在功率,kV;U为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I为用电设备的运行电流

不对称三相电路中,因各相负载性质及大小不同,总视在功率不能是三相视在功率的代数和

网友G:
同意楼上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H:
有功功率的计算式: P=√3IUcosΦ (W或kw)
无功功率的公式: Q=√3IUsinΦ (var或kvar)
视在功率的公式: S=√3IU (VA或kVA)

网友I:
三相电路功率计算公式

三相电路的功率分析一般应根据单相负载性质()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求总量。

(3-22)
在三相对称电路中,各相负载性质相同、大小相等,所以三相总的功率是单相功率的3倍,又因实践中三相电路的线电压、线电流参数获取比较方便,经式(3-13)、式(3-17)折算,功率表达式可写成

(3-23)

不对称三相电路中,因各相负载性质及大小不同,总视在功率不能是三相视在功率的代数和。总功率只能用式(3-22)计算。
三相电路的总瞬时功率是各相瞬时功率的代数和,负载星形联结和负载三角形联结时的瞬时功率表达式分别为
(3-24)
(3-25)

当三相对称负载星形联结电路以i1为参考正弦量、三相对称负载三角形联结电路以i2为参考正弦量,式(3-24)、式(3-25)均可写成

经三角运算并化简后可得出

即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总瞬时功率恒定是三相对称电路的优点之一,三相电动机因此而获得恒定转矩,它比单相电动机运行更平稳,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J:
虽然暂不会解说,但是学学

网友K:
无功功率计算公式

无功功率=I*U*sinφ,单位为乏或千乏.

有功功率计算公式

有功功率P=IUCOSφ

其实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视在功率S就是一直角三角形的三条变:S为斜边,P、Q为两直角变,P、Q就是把S正交分解出来的两个分量;P^2+Q^2=S^2(勾股定理)。
功率因数就是P/S,也就是cosθ,θ就是相角,即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夹角;
无功功率是建立和维持旋转磁场所消耗的一种功率,在一般用电设备中,只有牵涉到电机旋转设备才消耗无功。
功率因素是多少时最为理想?
一般来说越少越好,但也存在经济问题,因为补偿无功的电容器要钱的,功率因素提高到0.95左右已经很好了,再提高帮助也不大。

网友L:
楼主的这个题目很好。都能够从新学习一下了。看来都忘得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M:
计算如下:

无论星形或三角形的有功功率是:

P=U*Icosφ

无功功率:

Q=U*Isinφ

视在功功率

S=√3IU

cosφ =P/S

U是电压 I是电流 cosφ 是功率因数

网友N:
通常由三相同步发电机产生,三相绕组在空间互差120°,当转子以均匀角速度转动时,在三相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从而形成对称三相电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三相电路功率计算公式

三相电路的功率分析一般应根据单相负载性质()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求总量。

(3-22)
在三相对称电路中,各相负载性质相同、大小相等,所以三相总的功率是单相功率的3倍,又因实践中三相电路的线电压、线电流参数获取比较方便,经式(3-13)、式(3-17)折算,功率表达式可写成

(3-23)

不对称三相电路中,因各相负载性质及大小不同,总视在功率不能是三相视在功率的代数和。总功率只能用式(3-22)计算。
三相电路的总瞬时功率是各相瞬时功率的代数和,负载星形联结和负载三角形联结时的瞬时功率表达式分别为
(3-24)
(3-25)

当三相对称负载星形联结电路以i1为参考正弦量、三相对称负载三角形联结电路以i2为参考正弦量,式(3-24)、式(3-25)均可写成

经三角运算并化简后可得出

即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总瞬时功率恒定是三相对称电路的优点之一,三相电动机因此而获得恒定转矩,它比单相电动机运行更平稳,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顶此贴,看来大家学的教科书还不一样,呵呵......
不过说三相电机比单相的更平稳不敢苟同,是否平稳感觉应该是电机内部的旋转磁场是否够圆

网友P: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apoapoapo               apoapoapo
winter938            winter938
一品黄山                  张立旺

网友Q(2011-04-26):
两个7.5KW的电机,不知道安多大的电表合适,请朋友寿命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