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3-工控擂台-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

楼主(2011-02-22):
         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有一由三相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需选用多大线径的铜导线? 说明你选择的依据和经验法则!!

网友A:
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这个跟电缆铺设方式及环境温度有关,拿我们常用的BV/BVR铜芯导线在常温(25),明铺时载流量约25A,穿管(钢管)载流量约13-20A(载流量随穿管根数增多而变小、随管径增大而增大),我们工程应用一般按1.5平米导线载流量15-18估算,当然现在电线质量良莠不齐,如果电线质量差,含铜量低的话,载流量还可能下降。

有一由三相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需选用多大线径的铜导线?因为负载为纯阻性负载,所以功率因数可以近似等于1,按照P=1.732*U*I*cosΦ,可以求得IN=53A,所以可以选择10平方的BVR导线,如果考虑到导线的质量,保守点的话应16平方导线比较稳妥。

网友B:
一般常规的动力和照明线路上,有个简单的估算方式------铜导线的平方毫米数的约6倍即载流安培数(指可以长期可靠运行的载流数),当然这是估算的结果,单独的导线在大气空间放置时可以到更大些。如此,1.5mm²的铜线也就是9A了,BV/BVR铜导线在考虑交流线路各根线存在趋表效应导致有效导流截面“缩水”以及现实中导线大都截面平方数不足的实际情况,如此进行保守些的估算也是符合实情的做法。三相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时(假设是星形接法)的负载线电流是约70A ,用10mm²的是不够的,可以用16mm²的铜线是可以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裕量

网友C:
我这里有当年电工老师傅教的估算口诀:

电线额定承载电流计算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此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因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1.5mm’导线,载流量为1.5×9=13.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所以说:1.5平方线电流应该控制12A左右,没问题。但还要看你是什么负荷,是连续工作还是间歇性工作。

网友D:
我一般控制在12-18安培左右。大了不太好。

网友E:
1、通常导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厂家都会提供相应的数据,当然数据全的话还有根据温度的情况需要降低容量的。最常见就是常温下的数据,也是长期运行时允许的电流值。当然这里还与安装环境、绝缘层级有关。

1.5mm2的承受电流通常在14A左右。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能承受的值明显下降,请直接找厂家要相关数据。

经验值只能作为参考。如果非要使用经验值来说,1.5mm2我一般不会用在超过10A的场合,适当可以保守一点,这样的小电缆占的成本是有限的。

2、35KW的纯电阻负责,大约电流在70A左右。如果不长期运行且通风比较好的情况下,也可考虑使用16mm2,如果长期运行,还是推荐使用25mm2。

电缆的选择还是需要考虑安全,一是不要随意降低电缆的截面积;二是需要根据环境来选择,不能张冠李戴。

网友F:
1.5平方MM的铜导线可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通常的理解是:安全载流量明装20A,暗装13A;但具体操作还要考虑多个方面:1.绝缘制作材料;2.是多股还是单股;3.是走线密度即多根摆放还是单根走线;4.是电缆还是普通聚氯乙烯线;5.是什么电缆;6.还有环境温度怎么样;7.连续使用的时间长短等等。如果用作保险丝应该可承受500A的电流。

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需选用10平方MM的多股铜芯线,因为35KW的电阻性负载它的总电流大约是150A,平均每相50A左右,而10平方MM的多股铜芯线安全载流量正好是50A左右(查电工手册)。当然具体还要考虑以上几个因素才是比较科学的。

网友G:
这里给出估算方法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
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
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

网友H:
家里用的话控制在15安以内,工业上持续用不要过10安,3380V35KW电阻负载最好用16平方的铜线

网友I:
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多少安培的电流?个人认为最大不能超过10A.

网友J:
因铜导线载流量约为6A/平方毫米,所以1.5平方的铜导线约可承受1.5*6=9安培的电流,;

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的通过的电流为:I=P/(1.732*U*cosΦ)=35000/(1.732*380*0.85)=62.56 A,

S=I/6=62.56/6=10.43>10,估选16平方的铜导线

网友K:
现场使用经验值,1.5的5-6倍属于长期运行

网友L:
在我的设计中,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的电流不会超过10A,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

至于三相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其电流应该在63A左右,考虑到现场的一些情况,也应该不会超过70A。但是电缆所承受的电流并不是按比例的。1.5平方的铜导线可承受的电流不会超过10A,但是15平方的铜导线并不能承受aA100的电流。所以我的选择是线径为16平方铜电缆,这个足够了。如果选10平方的理论上也够,但如果考虑的温度及现场环境的原因还是不太保险。16方有很大余量,但是为了安全,只好多花点银子了。

网友M:
1.5平方的铜导线大约可承受1.5*6=9安培左右的电流,;

网友N:
1.5的导线很少在主回路使用,因为机械强度的要求,主回路一般都是2.5以上的,如果采用1.5供电,不要使用到15A以上。

35KW电阻性负载在做供电设计时可以不考虑功率因数了,可是,要注意与电机负载的区别-----负载不变,保守设计按37KW电机供电做-----25铜,最小要16铜,而且这样负载是发高热的,接头要处理好!

网友O: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P:
15个流~~~凭经验!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5个流~~~凭经验!

同意,呵.都有手册规定的,工业用时相对要留大一点.

网友R:
要看敷设方式,是明敷、还是穿管(钢管、电线管、PVC管均不同)。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规的动力和照明线路上,有个简单的估算方式------铜导线的平方毫米数的约6倍即载流安培数(指可以长期可靠运行的载流数),当然这是估算的结果,单独的导线在大气空间放置时可以到更大些。如此,1.5mm²的铜线也就是9A了,BV/BVR铜导线在考虑交流线路各根线存在趋表效应导致有效导流截面“缩水”以及现实中导线大都截面平方数不足的实际情况,如此进行保守些的估算也是符合实情的做法。三相380V供电的35KW的纯电阻性负载,三相平衡时(假设是星形接法)的负载线电流是约70A ,用10mm²的是不够的,可以用16mm²的铜线是可以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裕量

公式不是p=1.732*U*I*cosψ吗?如果是星形相电流应该是1/1.732 I吗?怎么算的70啊!

网友T:
长期运行还是5-6A,

网友U: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ye_w            ye_w
piston              topkingjun
maomian          maomian

20积分获得者:
陈石头           hh-clei
jingtao              惊涛骇浪
一品黄山           张立旺
daai1314              daai1314
李纯绪                lcx_jia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