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4-工控擂台-大功率三相电机直接启动的起动方法?

楼主(2011-02-22):
            大功率三相电机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较大,常采用哪些方法启动? 请具体说明原理!

网友A:
星三角启动

变频启动

还有通过PLC软启动

网友B:
1、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

2、星-三角降压启动;

3、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4、软起动器启动;

5、变频器启动;

6、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式电机);

7、转子串电阻启动(绕线式电机);

网友C:
大功率电机启动方法有以下几种:

1)一般采用星/三角启动,可降低一半的启动电流。不需其他附加元件,需要多加两个接触器和三根导线,从控制柜到电机需要6根线。它是最经济实惠的启动方式。但启动转矩小,适于轻载或者空载设备。现在比较常用。

2)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需要电阻器和自耦变压器。从控制柜到电机需要3根线。启动价格稍高。

3)采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适于需要无级平滑启动的设备,启动器成本最高。所以在没有速度连续调节要求,不考虑使用变频器启动。现在我厂出的设备都是变频器启动,效果挺好。

4)还有一种应急方法就是直接启动。如果现场变频器坏了,可以采用,但接触器和断路器必须更换,要放大一档来选,还要变压器能否接受。直接启动时,电流是额定运行电流的6-7倍。我在现场用过一次,以后没再用过。直接启动很容易造成电网电压波动,或者烧坏启动开关或其他电路设备,因此大功率电机必须采用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D:
常用的启动方式:

1、星/三角形降压启动

2、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

3、变频器启动

4、软起动器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启动方式:

1、星/三角形降压启动

2、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

3、变频器启动

4、软起动器启动

以上为笼型电机启动方式。

网友F:
1 星角变换启动,启动时角接电压220V ,正常后改为星接电压380V。

2在定子回路串联组启动电阻。启动时接入电阻起到降压作用。然后切断电阻转入正常。

3 采用自耦变压器补偿启动。

4采用变频器调频启动。

网友G:
大容量三相电机在500-1000KW以上大都是高压(6-10KV)电机,同步电机采用控制转子励磁方式;绕线转子式异步电机,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或水电阻启动装置;目前高压变频器和软启动器也都有大量应用,新建大型企业都大量采用新型电力电子装置,目前价格已不是问题,只有那些小财主还算计着使用老掉牙的产品。

网友H:
电动机启动时电流较大,也会造成线路压降,特别是大容量电动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可能会对机器和相连的线路、设备造成伤害,而起动引起的线路压降也影响同一线路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

电流较大电动机就要进行降压启动。降压启动就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少线路压降。除直接启动外,降压启动一般有:

星-三角降压启动;

自藕变压降压启动;

变频启动;

软启动等。

网友I:
1,由于大功率三相电机直接启动电流冲击大,那实行降压器动的目的是为了减小线路的浪涌,保障变压器正常供电(尤其是变压器容量相对较小的时候)。电机直接启动它的启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
2,通常使用降压或软启动的方式,比如:

a,星-三角降压起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倍。但星三角启动的力距较小,只能轻负载的电机可以启动。一般叫重负启动荷设备不能用。星三角启动造价轻、体积小、操作方便。
b,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自耦变压启动由于它可以按要求调整启动电流,所以它的启动力距比较大,适合重负载启动,或大型机械设备。它的体积大、造价也大、操作麻烦。
c,软起动:包括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软启动。由变频器无级变速启动时最佳,一般用于须要调速的设备上,而单一为启动电机的基本不用。造价最大、使用方便、运行平稳。

网友J:
大功率电机启动方法有:
    1).星/三角启动

     2)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3)采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

     4)频敏变阻器启动(串联在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出线上使用)

     5).串联电阻器启动:固体合金电阻或液体电阻(可与定子或转子绕组串联使用)

     6)直接启动(各辅助设备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谨慎使用)

网友K:
1、水电阻启动 2、变频启动 3、软起动器启动 4、頻敏启动 5、星三角启动 6、可减负载的,减少负载启动(关小阀门)

网友L:
15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但要看情况而定如果电源内阻小也就是在变压器附近20KW都可以直接启动。启动方式有直接启动、星三角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等

网友M:
在藕印象中,所谓直接启动(即全压启动)是相对于间接启动(即降压启动和软启动)而言的,也就是电动机启动时直接接通三相电源,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从零速或低速启动升速,直至启动过程完成电压也不降低,而大功率三相电动机是功率超过110 / 250千瓦的电动机,那种电动机如果是低压的(电源电压低于1kv的)恐怕没有直接启动的;而如果是说的低压的、功率在11千瓦以下的电机,那一般就是直接接通三相电源启动就是了,还有什么方法上的讲究么?也就是有一点注意的----如果电源变压器容量也不大时,需要只在启动转矩较轻时才允许直接启动,或者启动电流不超过一定的标准,别的没什么要求了。事实上,定子串电阻启动、星角转换启动、自耦降压启动、串频敏电阻启动、绕线转子电动机转子串阻分级启动、使用软启动器等,这些都不属于直接启动了,包括变频器调速的启动也算是软启动了。

网友N:
大功率三相电机直接启动的起动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用接触器等直接把电机引线投入到电源上,完成的启动。

或者。

选用深槽型鼠笼电机,或者双笼电机。

此两种特殊电机转子的导条在径向方向分布很深。深槽型的槽深宽比达到10 。双笼电机的外笼采用康铜黄铜做内笼采用常规材料。两种结构使得启动时大的转差率产生的转子电流集中于转子表面。而表面的导条偏偏或者面积小,或者电阻大。直接造成转子回路电阻增大使得电机的功率因素增加很多,启动电流减少很多。随着转速上升趋肤效应减弱。转子电流逐渐向槽底分布扩展。使得电阻减少恢复于常规电机接近的工作水平。完成启动。

网友O:
对于大功率的电动机一般都采用降压启动方式启动,常用的有:

1、定子绕组串电阻降压启动;

2、Y--△降压启动;

3、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4、延边△降压启动;

5、软起动器启动;

6、变频器启动;

7、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式电机);

8、转子串电阻启动(绕线式电机)。

网友P:
降压启动方式有:

1.星/三角启动。适用于轻载启动,电流会明显降低。但耗费电缆,控制柜到电机6根线。

2.自耦降压启动。适用于启动力矩大的场合。但购买自耦变压器成本较高。

3.串电阻启动:电阻可以自己绕制,相对自耦变压器便宜。控制线路与自耦降压启动线路基本一样。

4.软启动。目前比较流行的

5.变频器控制。

网友Q:
定子绕组串电阻启动

星三角启动         所谓Y一△启动,是指启动时电动机绕组接成星形,启动结束进入运行状态后,电动机绕组接成三角形。在启动时。电机定子绕组因是星形接法,所以每相绕组所受的电压降低到运行电压的1/ 、(约57.7%),启动电流为直接启动时的1/3,启动转矩也同时减小到直接启动的1/3。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历程中,起动电流与起动转矩的比值按变比平方倍低落。在得到同样起动转矩的环境下,接纳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从电网获取的电流,比接纳电阻降压起动要小得多,对电网电流打击小,功率消耗小 。

延边三角起动       延边三角形起动是在‘Y/△’起动方法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一种新的起动方法。它是利用电机引出的九个出线端(即每相定子绕组多引出一个线端)的特定接法,达到降压起动的目的。

软启动器启动              利用可控硅的电子开关特性,通过控制其触发导通角的大小来改变可控硅的开通程度,从而控制电动机的输入电压,达到控制加速转矩和启动电流的目的,实现电动机的软启动

变频器启动

网友R:
20mp获得者:
ye_w ye_w

10MP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AQD008 AQD008
最后回复 the_wise

20积分获得者:
听涛风1 听涛风1
勇者 zyw3166
李纯绪 lcx_jia
piston topkingjun
芳季 hdihht
林 森 cqu_rock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