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6-工控擂台-导压管的敷设问题?

楼主(2011-02-22):
                  如何敷设导压管?管子的坡度以多大为好?请介绍相关的标准和经验!!

网友A:
1)导压管的固定应采用可拆卸的卡子,用螺丝固定在支架 上,两导管间不得用点焊固定。
2) 导压管路支架应固定牢固,并满足管路坡度的要求。
3)在振动场所,管路与支架间应加软垫隔离。

4)导压管路两支架间的间距应均匀,水平敷设管路宜为 1~ 1.5m,垂直敷设为 1.5~2m,需保温的导压管路应适当缩小支架跨距。

5)管路支架不应直接焊接在承压管道、 容器及需拆卸的设备 机构上。严禁在合金钢及高温高压设备上焊接支架,如需在其上敷设 管路时,可采用抱卡固定支架。

6)在有保温层的设备、管道上敷设导压管时其支架尺寸应使导压管能处在保温层之外。支架要平直,切口处不应有卷边和毛刺。

网友B:
这个擂台好像跟仪器仪表某期擂台有点类似哦

如何敷设导压管? 1楼罗列了部分,补充一点的是导压管在安装时不可用电气焊切割(防止切割毛刺),仪表导压管对焊必须采用氩弧焊,在导压管配管施工中,如把配管联接到仪表上后用电弧焊和氩弧焊的话,焊接电流要通入仪表内、有可能烧坏仪表,因此尽可能在安装仪表之前进行焊接、在不得已仪表已安装的状态下必须进行配管的焊接时,应尽可能靠近焊接处接上地线。其它具体可以参阅:GB/J93-86《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及 GB/J131-9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管子的坡度以多大为好?仪表管线敷设中水平敷设的导压管最小允许坡度规定 :
    a)、压力及真空导压管 1:50~1:100。
    b)、流量导压管 1:20~1:25。
    c)、液位导压管 1:10。
    d)、烟气分析导压管 1:20。
 友情提示:倾斜方向应保证能排除气体或冷凝液,否则应在液体管路的最高点装排气装置,在气体管路的最低点,装排液装置。

网友C:
①导压管的粗细、长短选择合适,一般内径为6~10mm,长为3~50m;
②水平安装的引压管应保持有(1:10)~(1:20)的倾斜度;
③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易结冻时,应加装保温伴热管;
④测量液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高处应装设集气器,测量气体压力时,在引压管的最低处应装设气液分离器,测量介质可能产生沉淀物析出时,在仪表前应加装沉降器。

网友D:
这个一切以实际为准,一切设计都是纸上谈兵,什么坡度,什么走向,设计的头头是道,可是使用后处处有问题,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设计必定要进行改造。

网友E:
测量导管应沿水平敷设,但需根据不同的介质及测量要求有一定的坡度。

各部位对坡度的要求也不要样,有的为1:10,有的为1:12,有的为1:20。

按国家标准,规定为1:10-1:100,其倾斜方向应保证能排除气体或冷凝液。

如果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则需分段敷设管路,并在管路的集气处安装排气装置,集液处安装排液装置。

如果被测介质易冷凝或冻结,则需加装伴热管并加保温

网友D:
我们在设计图纸中会对这个引压管的什么斜度、长度、管径、各种辅助设备作出详细的说明,但是在实际施工中,我们会发现这些设计很少不需要修改的。

就拿这个斜度来说把,偶在现场施工中首要的任务是,把这个压力介质怎样的传输到压变中,这个取压口已经确定,但是这个压变的安装位置需要人合理的选择,比如是安装在取压点上方的平台上,还是要安装在下方的平台上,这不仅仅是设计的问题,还要看现场是否能够满足安装的条件,比如这个设备上部本身没有平台,那么只能安装在下方。

我们确定了取压点和压变的位置后,就是引压管的铺设施工,这个施工当然按照标准最好,可是现场的环境限制了这些施工,比如反吹风压变的引压管铺设中,其正引压管的长度很多超过20多米,这还是垂直高度,在施工中我们不可能为了保证引压管的斜率这个平台穿个孔,那个地方凿个洞,这是不允许的且也不方便施工和以后的维修维护,我们只能根据设备和平台的空隙布局进行铺设,那么这个引压管的长度和斜率就很难保证。

偶的感觉是不管怎样科学的设计引压管,只要有引压管就会有误差,这个误差有时能够消去,比如进行迁移,但是有的无法消除,比如引压管内的介质发生变化,(这个介质没有一个能够做到100%的纯度,既是能够实现也要考虑引压管的腐蚀和温度的变化),所以只要介质发生变化,那么其就有误差,当然对于检测压力在几兆帕、几十兆帕的情况下会较小,但是对于差压测量那是很严重的,所以只能是日常维护是定期排放。

偶的观点是只有能够满足压变的使用条件,在合适的现场环境中,这个引压管越短越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的安装在取压口上,那么这个误差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当然要考虑到压变的使用范围和维修维护的方便性。

网友F:
我以差压信号导压管的敷设为例说明如何敷设导压管:

1、导压管按被测流体的性质和参数选用耐压、耐腐蚀的材料制成的,其内径不得小于6mm,其长度最好在16mm 以内,可视被测流体的性质而定。

2、导压管应垂直或倾斜敷设,其倾斜度不得小于 1:12 对于粘度较高的流体,其倾斜度还应增大当差压信号传送距离大于30m时,导压管应分段倾斜,并在各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设置集气器(或排气阀)和沉降器(或排污阀)。

3、为了避免差压信号传送失真,正负导压管应尽量靠近敷设严寒地区导压管应加防冻设备,用电或蒸汽加热保温时,要防止过热低沸点易汽化的流体,应防止流体在导压管内汽化,以免产生假差压。

网友G:
1、导压管应根据压力等级、工艺介质选择,宜采用水煤气管与无缝钢管。

2、导压管应明敷,不得埋地、埋墙或楼板内暗设。
3、 敷设导压管时应考虑减少压力传递阻力,宜沿直线敷设,减少弯曲和交叉,不许有急弯。
4、水平敷设的导压管应保持一定的坡度,最小允许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力及真空导压管 1:50~1:100。
      (2) 流量导压管 1:20~1:25。
      (3) 液位导压管 1:10。
      (4) 烟气分析导压管 1:20。
      倾斜方向应保证能排除气体或冷凝液,否则应在液体管路的最高点装排气装置。在气体管路的最低点,装排液装置。
5、导压管的最大长度不应超过:
      (1) 气体分析取样管 10m。
      (2) 压力在50Pa以内 30m。
      (3) 其他压力导压管路 50m。
6、 差压导压管的最小允许长度一般不应小于3m,最长不超过16m。
7、测量和取样管路有可能冻结时,应采取保温或伴热等防冻措施。

网友H:
2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hjcan hjcan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20积分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勇者 zyw3166
jingtao 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