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0-工控擂台-均匀调节系统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

楼主(2011-02-22):
                 试述均匀调节系统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法.

网友A:
尽整我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尽整我不会的…………

小朋友先到幼儿园去玩两年。叔叔在把你接出来!!

网友B:
        首先把副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适当数值上,然后由小到大变化,使副回路调节过程出现缓慢的非周期性衰减过程。再把主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个适当的数值上,逐步由小到大改变比例度,以求得缓慢的非周期衰减过程。在此调节系统的整定过程中主、副调节器都不必加积分。最后,视曲线情况,副调节器可以适当加入一点积分。当然,主调节也可给予少量的积分,但积分时间应该大于纯比例控制下系统对主要扰动的恢复时间。要指出的是,均匀调节系统从形式上看符合串级调节系统结构,具有主、副调节器,但在参数整定时却不能按一般的串级调节系统的方法去整定。

网友C:
均匀调节目的是允许液面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的情况下,使流量变化比较均匀平稳,以求不至于突然发生大的波动.

因此,该调节系统调节器的整定不必也不可能是定值。
对于串级均匀结构形式整定过程,首先把副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适当数值上,然后由小到大变化,使副回路调节过程出现缓慢的非周期性衰减过程.

再把主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个适当的数值上,逐步由小到大改变比例度,以求得缓慢的非周期衰减过程.

在此调节系统的整定过程中主、副调节器都不必加积分。最后,视曲线情况,也可以适当加入一点积分。

要指出的是,均匀调节系统从形式上看符合串级调节系统结构,具有主、副调节器,但在参数整定时却不能按一般的串级调节系统的方法去整定。

网友D:
在化工、石化等连续生产过程中,常会有前一设备的产品直接作用于后续设备的进料,此产品物质的流量必须同时满足前后两个设备的生产要求,即前后设备间存在耦合关联的现象,这时常常导致单独基于各自设备的生产工艺要求会出现对设备的关联环节(如阀门执行器)同时提出相矛盾的要求的情况。而且多数情况涉及前一设备的液位控制以及后一设备的输入流量的控制,据此通常将均匀控制系统分为三种-----简单均匀控制系统、串级均匀控制系统、其他均匀控制系统(常见如双冲量均匀控制系统)。

在对各种均匀控制系统整定调节器参数时,首先保证液位不超过允许范围的前提下设置参数,然后修正控制器参数,充分利用容器的缓冲作用,使得液位在最大范围内波动,而输出流量尽可能平稳,再根据化工工艺对流量和液位的要求,适当调整控制器参数,分别说明如下:

一、简单均匀控制系统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式:按均匀控制的思想去整定调节器参数,允许被控变量在各自许可的范围内缓慢地变化。 控制器一般采用纯比例调节器,比例度放在较大数值(即采用较小的比例增益),这样当液位波动时,比例控制器输出变化很小,流量变化幅度也小而缓慢。有时控制器也可引入积分控制形成PI控制器,一般比例度100%~200%;积分时间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微分作用不采用。
二、串级均匀控制系统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式:简单均匀控制的缺点是不及时,只有当流量变化引起了液位变化后控制器才产生控制作用,为此在简单均匀控制系统基础上增加一个流量控制副回路,构成一个串级均匀控制系统,主回路是液位控制,此系统控制器特点是:1、主、副调节器中都不应有微分作用;2、主回路液位调节器选择PI调节作用;3、副回路流量调节器主要用来克服B塔压力波动对流量的影响,一般选比例调节;如果容积过程对象的压力波动较大,或对流量的稳定要求也比较高时,流量调节器也可采用PI控制作用;4、主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与简单均匀控制系统相同,采用大比例度,大积分时间原则整定;5、副调节器的参数整定范围一般为比例度100%~200%,积分时间为0.1~1min。

网友D:
三、双冲量均匀控制系统调节器参数的整定方式:这种均匀控制系统是将液位检测变送器看作放大系数等于1的比例调节器,主调节器是液位调节器,且比例度为100%的纯比例控制,副调节器为流量调节器,从而最终构成了的串级均匀控制系统,其主调节器比例度不可调,只适用于生产负荷比较稳定的场合。所选择的调节器控制规律和参数为:流量调节器属于串级均匀控制系统中的副调节器,选择PI控制规律,应按副调节器的要求进行参数整定,即大比例度和小积分时间比例度取值范围为100%~200%,积分时间在0.1~1min之间

网友E:
均匀控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限制工艺介质的大幅度流量波动,做到系统关联性的平衡问题,因此就是控制两个相矛盾的控制参数的平衡问题,通俗的说就是和稀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系统液位的控制和另一个系统流量的控制,这两个系统是先后关系,即液位的流出进入后续系统,而其需要进行流量控制使其平稳,避免后续系统负荷的大幅度波动。

因此这样的控制系统,两个被控变量都是波动,不可能消除余差,参数的整定的标准,就是控制调节阀不能大幅度的波动,就是寻找平衡,和稀泥。

网友E:
不论是简单的均匀控制,还是串级的均匀控制,其最后的整定结果就是调节器输出的参数即调节阀开度不能发生跳变,其变化幅度应该较缓慢,只有满足液位的工艺要求,这个调节阀的开度变化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变化,因为这个液位的控制是一个粗量控制,那么这个后续的流量其就是一个较重要的参数,因为其关系到后续处理设备的负载问题,频繁的大幅度流量变化会对后续设备的负荷造成很大的被动。

因此在PID参数整定中,只要观察到液位幅度变化缓慢其调节器输出较稳定即可,这个余差不用考虑,所以只要适当的调整比例度P即可,I、D可以不用设定。

网友F:
学习了,明白了均匀调速。

网友G:
        均匀控制系统是为了解决前后工序的供求矛盾,使两个变量之间能够互相兼顾和协调操作的控制系统。
        均匀控制系统的特点是其控制结果不像其它控制系统那样,不是为了使被控变量保持不变,而是使两个互相联系的变量都在允许的范围内缓慢地变化。均匀控制系统中的调节器一般都采用纯比例作用,且比例度很大,必要时才引入少量的积分作用。
        均匀调节的目的是允许液面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的情况下,使流量变化比较均匀平稳,以求不至于突然发生大的波动。因此,该控制系统调节器的整定,不必也不可能是定值。对于串级均匀结构形式整定过程,首先把副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适当数值上,然后由小到大变化,使副回路调节过程出现缓慢的非周期性衰减过程。再把主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个适当的数值上,逐步由小到大改变比例度,以求得缓慢的非周期衰减过程。在此调节系统的整定过程中,主、副调节器都不必加积分。最后,视曲线情况,也可以适当加入一点积分。
       要指出的是,均匀控制系统从形式上看符合串级控制系统结构,具有主、副调节器,但在参数整定时却不能按一般的串级控制系统的方法去整定。

网友H:
均匀调节的目的是允许液面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波动的情况下,使流量变化比较均匀平稳,以求不致于突然地发生大的波动,因此该调节系统调节器的整定,不必也不可能是定值。对于串级均匀结构形式整定过程,首先把副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适当数值上,然后由小到大变化,使副回路调节过程出现缓慢的非周期性衰减过程,再把主调节器的比例度放在一适当的数值上,逐步由小到大改变比例度,以求得缓慢的非周期衰减过程。在此调节系统的整定过程中主、副调节器都不必加积分。最后视曲线情况,也可以适当加入一点积分。要指出的是均匀调节系统从形式上看,符合串级调节系统结构,具有主、副调节器,但在参数整定时却不能按一般的串级调节系统的方法去整定。

网友I:
20MP获得者: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piston topkingjun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陈石头 hh_clei
浅醉闲眠 cntsz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