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135 运行报3220

楼主(2011-02-22):
我有一台acs800-04-135 直流母线供电运行报3220。请教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3220是变频输入端缺相或者是电压不足。

因你直流供电,造成检测到输入缺相而报警。

楼主可以通过调整控制板上的跳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主控板最右侧的第二还是第三个跳线,抱歉记不住具体哪个了,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变频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