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H站组态cp341,系统出错

楼主(2011-02-22):
400H冗余站,IM153下组了俩个cp341(通讯未用,只接了电源),组态完成,程序下载后,俩个IM153SF灯亮,PLC外部错误灯亮,CP341俩个SF灯亮,其中一个接受、发送灯常亮。有谁有过这方面经历啊,帮帮忙!

网友A:
冗余还用CP341通讯干什么

楼主:
什么意思?通讯啊

网友B:
不是CP443在主机架吗?

ET200还要加CP343?

网友C:
可能是你的通讯线没有接好;也可能是你的地址码拨错了;还有就是TP头上的开关是否拨对了,应该拨成终端电阻

网友D:
我同意zhousuncheng的说法

可能是你的通讯线没有接好;也可能是你的地址码拨错了;还有就是TP头上的开关是否拨对了,应该拨成终端电阻

网友E:
很显然是硬件组态设置的问题,你的通讯没有,我想通讯线都没有接,设置好了SF灯应该不会亮,但是没有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