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三相电的三相?

楼主(2011-02-22):
怎么判断三相电的A,B,C三相?最近要接几个真空泵,可是给电机接线的时候不知道相序,只能碰运气来看电机的正反转。反转的后果是泵里面的油都喷出来了。

网友A:
买一块能测相序的万用表

网友B:
一、对电机的6个接线头,用电阻档测量,凡同一绕阻电阻很小,不是同一绕阻电阻为无穷大;
二、再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串接于同一绕组,然后手盘动电动机(按规定运转方向),则电流正方向端为头,电流负方向为尾。再分别用上述方法确定其它两相绕阻。

网友C:
这个,就需要你细心了。如果电机与真空泵是靠皮带或传动装置连接起来的,就不应该先装上皮带等传动装置。真空泵旋转的方向,可以用手转动试试。如果往泵里吸气,方向就对了。然后接电机通电看方向,如果转向不同,电源线换相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才是话。1 2楼的都理解错了。

如果电动机能用外力使转子转动一圈半圈的话,应该还有办法可以一接即对。我想到用三踪示波器观察。

 但是这个要求极少可以实现。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楼上说的才是话。1 2楼的都理解错了。

如果电动机能用外力使转子转动一圈半圈的话,应该还有办法可以一接即对。我想到用三踪示波器观察。

 但是这个要求极少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

是用联轴器连接的!

网友E:
用相序保护继电器输出常开触点来串入控制电动机的回路,相序反了不接通电动机,不会弄反了

网友F: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相序。

网友G:
用色标判断,总配电箱的相序是可信的!

网友D:
各位啊各位!如果大家看不明白的话那么我明示一下了。

现在电源相序可以测量出来。方法很多不说了。

问题是……问题是……:

电机的引线对应电机内部的方向是不知道的。

看见不????

电机里面……不知道。

懂了不???

用什么测量???

关电源屁事。关相序继电器屁事。

网友D:
现在就是说这个不知道呀。

一个已知的相序接进去一个未知相序的电机上怎么保证电机转动绝对正确呢。

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房间。门口墙有一个灯开关;一个风扇开关。你怎样可以一打开关就正好开了灯,而不是开错风扇?

这个跟你测量房间开关是否火线进开关 有 屁 关 系。

网友H:
好象在电机制造业有个标准就是在U,V,W端接A,B,C电源时从电机输出轴看过去电机是顺时针(也许是反时针)转的.

网友H:
从三菱变频FR-E500手册中摘录的,说明至少某个厂家的产品对其输出方向是确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需要你细心了。如果电机与真空泵是靠皮带或传动装置连接起来的,就不应该先装上皮带等传动装置。真空泵旋转的方向,可以用手转动试试。如果往泵里吸气,方向就对了。然后接电机通电看方向,如果转向不同,电源线换相就可以了。

还是这个实用,容易操作。测这量那的既使你有那些玩意儿,大的小的,方的扁的你能都带到现场呀?

还有说到“规定”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你能保证都是按规定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需要你细心了。如果电机与真空泵是靠皮带或传动装置连接起来的,就不应该先装上皮带等传动装置。真空泵旋转的方向,可以用手转动试试。如果往泵里吸气,方向就对了。然后接电机通电看方向,如果转向不同,电源线换相就可以了。

还是这个实用,容易操作。测这量那的既使你有那些玩意儿,大的小的,方的扁的你能都带到现场呀?

还有说到“规定”的,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你能保证都是按规定来的?

没有规矩就没方圆,所以这时候你谁都不敢相信了,只好辛苦你自己去拆联轴器了---不按规则严谨做事的后果.

网友J:
有万用表是带3相相序测试的,进线也可以测试啊,这样比较方便点

网友D:
还再再来个说废话 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引线对应电机内部的方向是不知道的。……关电源屁事。关相序继电器屁事。

知道电源相序,还得知道电机绕组的相序!

楼主:
各位,各位。我现在已经洗了两个油澡。还被别人笑话。

网友D:
所以嘛。现在我同样的问题是如何知道电机的相序。

刘翁?

网友K:
不就是油泵吗。你先把电机与泵脱开,只转电机,方向对了再把泵接好。就这么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所以嘛。现在我同样的问题是如何知道电机的相序。

刘翁?

1、要知道电机绕组的相序与转向,你只有打开电机,从电机绕组出线端的排列确定;

2、如果电机绕组出线端的排列:

1)从绕组接线端看进去,按顺时针方向,三个头的相序是A、B、C;

2)面对电机接线盒,三个头A、B、C分别从左到右按顺序接在三个接线柱上;

3)这样只要电源相序A、B、C与接线盒里的从左到右按顺序接在三个接线柱上,电机的转向一定是顺时针(面对转轴即绕组接线端部)的方向旋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不就是油泵吗。你先把电机与泵脱开,只转电机,方向对了再把泵接好。就这么简单。

按装前空载试验一下,最好!也不用解体。

网友L:
是呀,点动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我公司的平面磨床磨头电机说不能反转的,我也是这样点动试的,不知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是呀,点动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吧,我公司的平面磨床磨头电机说不能反转的,我也是这样点动试的,不知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

1、点动一下!就知道了。

2、按装前试验,不要电机就位才试验!

楼主:
点动可以。可是问题没解决呀。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是史前难题。

要拆开才能知道相序那不如就拆下电机通电呗。

上面有人说电机的转向有标准。这个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相信会有的。可是外面维修回来的电机能保证那维修的人也知道这个标准么?至少如果我做维修电机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下真的只有拆开电机看一遍了。而且还不是那么好看的哟。

暂时来说,还是建议点动算了。

网友G:
1、给电机制造厂做一个统一规范要求标准,接线盒的出线应从左到右按相序接到接线柱上去;

2、也就是电源线按相序A、B、C从左到右顺序接到接线柱上时,面对电机轴电机转向是顺时针旋转的。

网友M:
请各位高手帮一下忙,用一个启动按钮控制一盏灯,要求亮两秒灭一秒,再亮两秒灭一秒,重复这样。请帮我画出电气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N(2011-04-23):
点动至少知道方向了,就不解决了么。。。。

相序这个换一根是反转了,如果不是你安装的接的电机,你知道工么?所以那种电机调试之前最好是空载试方向,你带上负载在调,那就麻烦了。

网友N:
你是接几台的电机的话,可以先试一台。试好了正反转之后,就以这个电机为标准了哈,

网友O:
以我接电机的经验,第一次接80%是反转的..........

网友P:
凭你说的这话,真的外行,就是搞电的也不能保证一次性肯定电源相序于电机正转相同,郁闷!

网友Q:
100多元买个相序表就可以了

网友R:
电机出厂时是有相序标隹的,接线柱和线头都有标大家没看到吗

网友S(2011-11-15):
电机出厂的方向不一定准。其实这需要的仪表应该叫马达转向表, 英文叫motor rotation indicatortor, 如GreenLee 5123. 具体见网站:http://www.valuetesters.com/Greenlee-5123-Motor-Rotation-Indicator.php

网友T: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U: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有条件的话, 电机接上变频器,然后设置点动频率 5HZ , 然后点动, 轻轻的转到一下 , 不就行了!

前提是 有现成 的变频器,  !

网友V:
根据正确的相序,用相序表测量,和你接线柱上相同就行。

网友W:
采用灯泡法或者示波器均可

网友X:
电源柜相序黄绿红,对应接上U V W是顺时钟旋转。

油泵上一般都标有正确旋转方向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电源柜相序黄绿红,对应接上U V W是顺时钟旋转。

油泵上一般都标有正确旋转方向的。

正解。不过必须是新电机或有标识号的。没有的可以判断:面朝电机接线盒,从左到右一次是U、V、W    分别接电源的黄绿红

网友Z:
可以先将电动机与泵分开,等试好电动机的正确转向是再将电动机与泵连接好就可以了嘛。

网友AA:
电机的接线柱上都应有U、V、W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