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可能造成伺服电机有噪声吗

楼主(2011-02-22):
公司产一台机器用的是四通的伺服系统,最近突然电机产生极大的噪声,动作出问题,驱动器有时报PE,即位置偏差,有时报OL,即过载,请问有可能是何原因呀,我换一台新电机也这样,手头没有驱动器,是驱动器的原因 吗

网友A:
先降低增益试试!另,尽快咨询原厂。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如果惯量比的设置值与实际负载情况偏差很大的话,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先做定位宽度实验,宽度拉大是否还报PE,偏移故障消除还有振动调整增益和增益积分还不行就是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