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CS还是PLC呢?纠结

楼主(2011-02-22):
有个项目需要控制系统招标。

一套系统AI,AO点大概400个点,DI\DO点大概有近2000点。无复杂调节,多为联锁和报警,少量PID调节。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需做冗余。

像这种情况,考虑到性价比,用进口的PLC还是用国产的DCS呢?请各位达人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一旦用进口的冗余型 高端PLC系统。

就不见得比 进口的DCS便宜,

更加不要提比国产DCS便宜了。

楼主:
主要是有设计院的同志和我说:这种系统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复杂调节,开关量、联锁占大头,用PLC比较好,没必要用DCS。

但是我还是觉得什么系统都好,性价比第一,今后进口的系统维护可能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A:
设计院的早都是陈腔滥调了

完整的分析一个系统的造价 要从几个方面来。

比方说,例如,你是火电厂辅机

你可以选择 西门子400H,脑袋选2套414H 或者1套417H,

当然选1套417H能稍微便宜点。在机头部分能便宜4W多元,但是带2000点也是有保障的,尤其是没有多少回路的情况下。

而对于西门子来说,这个时候,你选择 做DCS方式的PCS7 ,还是做PLC方式的 S7 + WinCC,

硬件部分的造价完全没有差异,软件部分呢。

PCS7会贵点,也就是贵个4W左右。

整体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对于施工和调试而言,国内90% 以上的所谓西门子工程师都会S7 + WinCC,

而玩不转PCS7.

这个时候,似乎 PLC模式更好一些。

当然了饿,中国区有中国区自己的特色,

例如中国的 西门子项目,接近一半以上的小项目,都使用了非正式授权的软件,

从而导致了软件部分的成本,几乎没差别。

而你选择了 AB的ControlLogix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选择2套机头,

当然,在我们国内,关于Ab系统的所谓的优化配置方案很多,大部分都有点问题,

主要是因为AB的系统本身偏贵,而作为系统集成商想把成本省回来,

因为在配置上投机,从而导致一大堆的问题。

这理念应该这样理解,你喜欢好东西,就应该要接受好东西的 昂贵价格,

当你把一个系统按照所谓的优化配置方案配下来时,发现比标准配置便宜了点,

但是还是比别的系统贵,并且稳定性还不如其他系统,

那么花大价格上这套系统有何意义。。。

对于采用AB的ControlLogix系统而言,

其硬件造价基本上高出 西门子400H,也高出GE的 PAC7i,

也会高出 ABB的AC800M,AC800F,也会高出横河CS3000.

但是一般来说,会低于Honeywell PKS C200. 低于Emerson Ovation。

目前AB 对软件版权监控比较严格,所以,,,,

而采用国产DCS的时候,

其机头部分的造价,一般都不超过4W,砸低价时,部分厂家甚至会低于2.5-2.8.

而且这些系统动不动就是内存32M-64M的产品,

指标会远远高于 AB的L61的2M,

其CPU 主频也会远超 Ab的COntrolLogix 和西门子400H,

当然了,这没有很大的可比性。系统速度不是单纯看主频的。

国产系统的DCS 的IO,也并不昂贵。

其软件也很便宜,有点是万把块,极个别厂家,软件甚至不要加密狗,

你做项目时,有软件服务费,如果你自己想添加操作站,自己会安装时,自己想添加多少就添加多少。

简单的说,其软件费用比你使用 非授权的软件都贵不了多少。

这样,整体下来的话,国产DCS 将会比 进口高端PLC 便宜很大的一截子。

当然,说这些 并不是想 指导你 采购的方向,也不是完全的想把你指引向国产DCS的方向。

只是想告诉你,现在的这个年代,很多所谓的 陈腔滥调,都过时,

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要是我个人呢推荐的话。

还是推荐 ABB AC800F,

当然了,Winmation的HighLight 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3楼真的是高手,问下:S7+WINCC跟PCS7的差别在哪里呢?我没见过PCS7,想了解下。

网友C:
就你这个问题我谈谈个人看法?你是否还认为就大中型工控系统来讲还分PLC和DCS吗?我认为这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概念了吧。DCS是由原来的仪表自动化专业发展来的,PLC是由原来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来的,而现在都已经是三电合一的时代了。仪表、电气、计算机、网络的共同应用才能构成今天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尤其是大型和超大型的工控网络。所以,我认为不要纠结在PLC和DCS的概念里,哪家的产品性价比高就用哪家的。

网友D:
冗余设计的化还是DCS好实施,且DCS以后的扩展和改造也好实现,PID施行也很容易。

楼主:
了解了,其实很多设计院非要用PLC或DCS去定义什么系统,个人觉得就是一种思维固化。谢谢大家!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象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用PLC也是要选择S7-300或者S7-400的,其实这种PLC其实就是一种DCS方式,但他的应用与功能却没DCS那么强大,我个人建议,还是选用国产DCS,性价比很好

网友F:
有钱的话还是上800XA吧,那个库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G:
我 也觉得 DCS 好

网友H:
用什么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系统最后由那个厂家来实施。

进口PLC、进口DCS和国产DCS,处理控制这种规模的系统问题不大,而且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的关键,是那个厂家去实施这套系统。

再好的硬件,让一个没什么工作经验的三流技术团队去实施,系统将来的问题肯定少不了。

相比之下更推荐使用DCS,而且严格要求购买组态调试服务,由设备生产厂家一起做了。

中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能拿到项目的绝大多数是有关系的,靠关系拿项目的厂家技术实力有些完全是乱整。

网友D:
楼主还要考虑使用公司人员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这个对以后的使用很重要,所谓看酒下菜,所以这个傻瓜相机型的DCS相对来说更好。

网友I(2011-06-23):
用国产的DCS吧,DCS对付模拟量还是有优势的,PLC控制模拟量成本太高了,要不差钱就用进口的DCS

网友J:
选腾控的TCS吧

网友K(2012-02-14):
用国产DCS,价格便宜,系统可靠!

网友L:
回复内容:好好,您老是盈控的代言人啊,HighLight 目前市场使用情况如何?典型应用行业有哪些呢?
对:展翅飞翔 关于

设计院的早都是陈腔滥调了

完整的分析一个系统的造价 要从几个方面来。

比方说,例如,你是火电厂辅机

你可以选择 西门子400H,脑袋选2套414H 或者1套417H,

当然选1套417H能稍微便宜点。在机头部分能便宜4W多元,但是带2000点也是有保障的,尤其是没有多少回路的情况下。

而对于西门子来说,这个时候,你选择 做DCS方式的PCS7 ,还是做PLC方式的 S7 + WinCC,

硬件部分的造价完全没有差异,软件部分呢。

PCS7会贵点,也就是贵个4W左右。

整体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对于施工和调试而言,国内90% 以上的所谓西门子工程师都会S7 + WinCC,

而玩不转PCS7.

这个时候,似乎 PLC模式更好一些。

当然了饿,中国区有中国区自己的特色,

例如中国的 西门子项目,接近一半以上的小项目,都使用了非正式授权的软件,

从而导致了软件部分的成本,几乎没差别。

而你选择了 AB的ControlLogix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选择2套机头,

当然,在我们国内,关于Ab系统的所谓的优化配置方案很多,大部分都有点问题,

主要是因为AB的系统本身偏贵,而作为系统集成商想把成本省回来,

因为在配置上投机,从而导致一大堆的问题。

这理念应该这样理解,你喜欢好东西,就应该要接受好东西的 昂贵价格,

当你把一个系统按照所谓的优化配置方案配下来时,发现比标准配置便宜了点,

但是还是比别的系统贵,并且稳定性还不如其他系统,

那么花大价格上这套系统有何意义。。。

对于采用AB的ControlLogix系统而言,

其硬件造价基本上高出 西门子400H,也高出GE的 PAC7i,

也会高出 ABB的AC800M,AC800F,也会高出横河CS3000.

但是一般来说,会低于Honeywell PKS C200. 低于Emerson Ovation。

目前AB 对软件版权监控比较严格,所以,,,,

而采用国产DCS的时候,

其机头部分的造价,一般都不超过4W,砸低价时,部分厂家甚至会低于2.5-2.8.

而且这些系统动不动就是内存32M-64M的产品,

指标会远远高于 AB的L61的2M,

其CPU 主频也会远超 Ab的COntrolLogix 和西门子400H,

当然了,这没有很大的可比性。系统速度不是单纯看主频的。

国产系统的DCS 的IO,也并不昂贵。

其软件也很便宜,有点是万把块,极个别厂家,软件甚至不要加密狗,

你做项目时,有软件服务费,如果你自己想添加操作站,自己会安装时,自己想添加多少就添加多少。

简单的说,其软件费用比你使用 非授权的软件都贵不了多少。

这样,整体下来的话,国产DCS 将会比 进口高端PLC 便宜很大的一截子。

当然,说这些 并不是想 指导你 采购的方向,也不是完全的想把你指引向国产DCS的方向。

只是想告诉你,现在的这个年代,很多所谓的 陈腔滥调,都过时,

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要是我个人呢推荐的话。

还是推荐 ABB AC800F,

当然了,Winmation的HighLight 也是不错的选择。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我觉得使用DCS与PLC的方案都可以,只是现在的集成商与国内DCS厂商都太黑了,就知道搞钱,搞项目,没有一个在认真搞产品、切实做工程的,就知道忽悠,推脱责任……从你说的这个规模,还是建议用DCS吧,国内DCS发展这么多年还是可以的了,建议你们做几家,找一个正正当当的设计院(现在设计院也不靠谱),认真比值比价,技术交流等等,还有,不要把价格搞的太低,现在有的业主就不厚道,压价压价,亚到最后这个走了,那个闪了,最后敢做的人不是东西差,就是服务差,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全是烂尾工程……

网友M(2012-06-15):
引用 网友G:
我 也觉得 DCS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