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有个问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

楼主(2011-02-23):
开关电源上有个电位器,可调节电源输出电压,我想知道这个范围是多大,是百分之五吗,例如5V电源输出电压调节范围是多少,能调到5V以上吗

另外,有的电源输出端子是5V、GND    还有的是+5V、-5V   到底有什么区别,用表凉输出会是什么结果,是不是一个显示5V 一个显示10V

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各家的电源范围不同,一般在5-10%左右,5V的一般不可调的多谢。

网友B:
明纬的24V,范围19.6-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