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每完成一次定位,有时会发出三次定位完成的信号?

楼主(2011-02-23):
东元伺服每完成一次定位,有时会发出三次定位完成的信号?用的是伺服的内部寄存器定位的,没有经过PLC控制。在参数上可以修改吗?

楼主:
修改了PN307的参数,效果好一些了。

网友A:
“东元伺服每完成一次定位,有时会发出三次定位完成的信号?”

我猜是因为定位后有抖动,增加减速时间也许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元伺服每完成一次定位,有时会发出三次定位完成的信号?”

我猜是因为定位后有抖动,增加减速时间也许有改善

如你所说,可能机械精度的问题,定位后有抖动。所以就会又有定位完成的信号输出。

楼主:
在内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电机的,但如果取定位完成的信号输出,如果遇到堵转的情况就会出现抖动或是多发信号的问题。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
台达伺服有一个功能,“内部位置命令完成”这个功能,很好的解决了多次定位完成输出的问题,但是东元的里面找到此功能。修改PN307的参数后,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来。

网友B:
也许是定位的确认宽度和定位确认时间的问题。增大宽度和时间就可以解决。

你那个307是属于什么?

网友C:
也许定位检出信号采用滞回策略会改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定位的确认宽度和定位确认时间的问题。增大宽度和时间就可以解决。

你那个307是属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定位的确认宽度和定位确认时间的问题。增大宽度和时间就可以解决。

你那个307是属于什么?

增大宽度是指什么。

加减时间也增加了,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当地铁到站停车,一定要车门对准廊门。那么相差可以多少呢?那么就是这个参数了。

上面设定10。就是说距离定位位置10个脉冲误差时,当做定位已经正确。

我看过了TS 系列的参数说明。没有我上面说的确认时间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当定位的时候,一下子冲过去了,就会产生一个信号。然后又回来了,可还是冲到后面去了。那又有一个信号。最后还是回到正确位置了。就最终得到了定位信号。那么就一共产生了三次信号。

网友D:
这个数字搞小一点,我就设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数字搞小一点,我就设成1

设定成一,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能得到改善。

网友E:
东元伺服没用过,不知道伺服里面的到位输出信号是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而输出?比如以前用Parker的时,定位过冲后会有在指令位置衰减震荡,系统计数反复通过指令位置的次数,越多衰减约大,逐步逼近指令位置,达到一定次数后就认为定位已经进入一定精度范围内定位已经完成,系统有个参数用以设定这个计数次数。这样的系统如果设置为“1次”而伺服增益设置不合适、机械刚性不足或者低速俗爬行明显时就会多次发出“完成”信号

网友A:
一次定位输出3个信号,应该就是因为定位后有晃动。那么一方面是减小晃动的幅度,使其不超度“定位完成”的偏差范围。一方面是扩大定位完成允许的误差范围,使其涵盖晃动的幅度。

网友D:
这个数字搞小一点,我就设成1

这是误导,错了,不好意识。

你这个应该是位置环增益太大,调小一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