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怎么换向?

楼主(2011-02-23):
直流电机怎么换向?改变励磁方向?还是绕组方向

网友A:
改变直流电动机的转向,可以对调电枢绕组两端,或对调励磁绕组两端,只可改变其一,如果两个都改变,则转向不变

网友B:
四象限的驱动换向比较方便,可以通过改变给定电压来变化

网友C:
对于直流电机来说“换向”一词有着特定的含义(不能简单理解为改变转动方向),此含义下换向是通过换向器和碳刷机构来实现的,属于机械式换向。也无碳刷同步直流电机是电子式换向的。实际直流电机改变转向可以改变励磁电压极性从而使励磁反向,这样可以是电机反转,也可以改变电枢电压极性实现电机反转。

网友D:
电枢励磁电流方向都可以改变,不过只可以改变一个。

网友D:
用两象限的控制器我们一边改变励磁方向

网友E:
可以改变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的方向,但是只能改变二者其一。不能同时改变,如果同时改变其方向,电机转向不改变。

网友F(2011-03-25):
请问该如何改变励磁的方向呢?

网友G:
最好改变励磁和测速的接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该如何改变励磁的方向呢?

把历次线圈的两个电源接线端对调!

网友I:
改变励磁电压极性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J(2011-09-25):
你把励磁对换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