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的PLC能否控制台达伺服电机,与EH机型有什么区别?
小菜鸟。

楼主(2011-02-23):
急!!!!!!!!!!!!!!!

网友A:
本系列是基础顺序控制主机的代表,提供小型PLC最具经济效益的解决方案

产品规格

主机点数:14 / 24 / 32 / 40 / 60
最大I/O点数:256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晶体管输出的!与EH的区别是输出频率低!

网友C:
只是频率低了,只要你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是可以的啊,

网友D(2011-06-11):
提升特殊模块与主机间的应答性能
内藏的轴控机能更弹性
提高用户程序、数据储存安全性
增列命令集,应用更便利性

EH2是EH的升级版,其性能优于EH,主要体现在:
1.指令的执行速度
2.脉冲指令的最高输出频率

网友E:
ES输出频率受限制,最多只有10KHZ                EH系列可达到200KHZ   (指定型号20、32、4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