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有报警时喇叭闪烁并发出报警音,弹出是什么报警并消音这样的效果怎么做?

楼主(2011-02-23):
在力控中当系统有报警时喇叭闪烁并发出报警音,点击喇叭弹出是什么报警并消音这样的效果怎么做?请教高手

网友A:
在 图库 ---  报警灯里边有个报警灯 可以闪烁的啊

你设定一个变量  不为0时就闪烁

左键动作 让变量为0   他就不闪烁了

左键动作  跳出窗口报警信息

播放多媒体   左键时就不播放

楼主:
感谢禾斗匕匕 提供的方法,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