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P01PU怎么使用?

楼主(2011-02-23):
请教台达的DVP01PU如何使用;我下一个命令出去,然后DVP01PU发送脉冲,脉冲发完后在回送完成标志给PLC主机吗?

编程的时候是不是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脉冲发送完毕后会不会有反馈标志信号给PLC主机的?

网友A(2011-06-21):
脉冲发送完毕后,DVP01PU的标志位会为ON,只需要通过PLC的FROM指令实时读取DVP01PU的寄存器做判断即可

网友B(2011-08-18):
具体应用可参考模块应用案例,讲的很详细

主要两个寄存器,一个是参数设置,一个是命令寄存器

参数设置,包括AB相或脉冲方向,机械单位等,

命令寄存器 包括正转,反转单段速定位,电子齿轮等

网友C:
比如有6个轴的设备,可以用40EH00T2+2个01PU实现,,,也可以用2个 40EH00T2通过EASY LINK实现.

顺便问下2个40EH00T2与扩2个01PU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一下,在01PU-S模块里面的零点信号PG要怎么用??DOG又怎么用?

网友C:
技术上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模块上的DOG,以及PG0+、PG0-都好像跟归原点有关的信号?

但是我还弄不懂到底怎么使用这两个东东,怎么配合使用呢?

网友E:
从数控上来考虑,DOG是回参考点指令,而PG0则是参考点信号,PLC接受到DOG信号后开始回参考点动作,在接受到PG0信号后会低速往回找电机的编码器零点。

网友E:
纠正一下刚才说的,DOG是近点信号,是回参考点时首先碰到的信号,DOG信号接通后会低速找PG0信号(即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有6个轴的设备,可以用40EH00T2+2个01PU实现,,,也可以用2个 40EH00T2通过EASY LINK实现.

顺便问下2个40EH00T2与扩2个01PU有什么区别?

easy Link 这个东西个人认为在某些时候可能不够稳定,读取的时间有时会较长,实时性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