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200锅炉点火系统接入S7-400挂300的控制系统上?

楼主(2011-02-23):
我公司的锅炉点火系统使用的是S7-200,而锅炉的其它控制系统是S7-400控制器挂接300模块的系统,它们由不同的供货商集成完成。现在想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络并在同一个操作站上进行操作控制和显示,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

楼主:
谢谢,那么如何连接和设置呢?

网友A:
400的控制器有以太网接口没?没有就加模块

200的加个以太网模块

网友B:
可以的,用dp口等就可以了

网友C:
想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络并在同一个操作站上进行操作控制和显示, 那一定有上位机和组态软件,最少也有触摸屏。组态软件或触摸屏都能与200通讯,这样200就不一定要和400直接联接了。

网友D:
走 以太网  和 dp 网 都可以,以太网加em243,  dp加em277。做上位的话 用 opc,加个pcaccess软件

楼主(2011-05-05):
阿受教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指导。

网友E:
最好走DP网,以太网数据传输距离有限

网友F: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