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电源线与信号线

楼主(2011-02-23):
各位大神,跪求区分电源线与信号线的方法?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 有个9个储罐 以前安装了国产的雷达液位计  液位计引出4根线分别是电源线V+与 com ,RS485+ RS485-,所有的电源本来是安装一个开关电源上 , RS485线原本也都是安装巡检仪上的  现在巡检仪挂了 开关电源上线也都拔掉了 中控室改造 所有线都乱了。

现在现场情况就是地上有个18跟线  不知道与罐的对应  罐的对应可以借助Modtest测出数据与现场进行核对。也不知道哪些是电源线与信号线 。。。求大神指导区分大法

网友A:
电压也一样?

网友B:
查下液位计的型号,网上找找这款的说明书!

一般都会有讲的!

网友C:
将控制室的线全部拆下,分组放好,注意不要有短路的。再将现场仪表的一组电源线拆下,进行短接。在控制室用万用表测试电阻,短路的就是现场那一对,做好标志后将现场端接的拆开接好。重复进行就可将线分好了。

网友D:
看看你的18跟线有没有线号,没有线号,先把颜色分出来,然后在按3楼的说法做,最起码能区分出那些是电源线,那些事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看看你的18跟线有没有线号,没有线号,先把颜色分出来,然后在按3楼的说法做,最起码能区分出那些是电源线,那些事信号线
就是没线号 然后电源线和信号线是2跟线 1跟线2种颜色  另外2根线颜色也一样  现在就可以区分正负 非常感谢LS几个仁兄  明显就按照燕山雪老兄说的去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压也一样?
一样的

网友E:
首先确保这十八颗线两头都没有接上。再次确认彼此之间没有短路和接地。在开关电源侧将一组电源线接上,在令一端用万用表量电压。找出这两颗线。其他的电源线每次接一组,同样的方法找到。

对于信号线,借助Modtest测出数据与现场进行核对。接好,并且对其值做好相应的记录,直到一一对应接完。如果有值相近的(可能由于线路的干扰,或是设备精度,接线等原因造成的误差),进而无法完全确认的,可以将其中的一个电源线断掉,这样就可以,确认出一组信号线,其他依次类推。

在改造中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信号的值此时能对应上,但是实际上却不是与现场设备对应。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密切观察一段时间,直到完全可以确认。

网友F:
两个人,一个在控制室,一个在现场设备端,设备端不是知道怎么接的吗?也能区分电源线和信号线,短接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G:
量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