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氧化锆氧分析仪哪家好?

楼主(2011-02-23):
各位同行,现需氧化锆氧量计,使用温度范围600度到1350度,介质为天燃气燃烧后的烟气,窑内为微负压或微正压。用途:用于工业窑炉。帮忙推荐稳定的氧化锆氧量计。

e-mail:nywhmdc@sina.com

网友A:
这个请关注下本网站版主“怪话二王”的公司

网友B:
我以前用过北京英博的,用于电厂锅炉的烟气测量,效果还不错,只要没水汽,氧化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也要用,还要仪表资料。关注

网友C:
我们有用马拉松的,不知国产的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D(2011-08-27):
我以前用的是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氧化锆,基本上不用修。

网友E:
偶厂倒是使用了日本的产品,不过效果也不理想,主要锆池寿命太低,基本上一年就的更换。

网友F:
你看看南京的怎么样.

网友G:
 北京英博的氧量计还可以,稳定性和使用寿命还行,如果你要考虑价格,它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H:
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氧化锆可以用,优点成本低,缺点寿命短,2-3年差不多就玩完。

网友I(2012-03-09):
我们是澳大利亚的。性价比很高,用4,5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偶厂倒是使用了日本的产品,不过效果也不理想,主要锆池寿命太低,基本上一年就的更换。

恩,这个很正确,横河的就怕水,遇到水就死掉了。。。。。。

网友J:
德国西珂曼的还不错,你可以先了解下

网友K(2013-09-04):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ZOYF系列的氧化锆,可以使用满意后付款。13801703646

网友L(2016-01-12):
我们使用的是英国士富梅抽取式氧化锆,挺好的

网友M:
仪器仪表 行业不错 看下

网友N(2016-12-08):
西门子氧化锆分析仪AZ20,还是可以。

网友O:
罗斯蒙特的好用,我厂用于电厂锅炉的烟气测量,5年多了,还在用,缺点是价格较高。深圳朗宏也不错,价格合理,故障低。

网友P(2017-06-26):
武汉华敏测控的HM氧探头是一款为工业窑炉设计的直插式的氧化锆型氧探头。作为一款“第三代”氧探头,采用了新型合金电极和耐高温合金管,减轻恶劣气氛对氧探头寿命的影响。专利技术(专利号:ZL201110169097.5)的运用扩大了传感器在极端条件下的使用范围,为技术人员提供了最佳监测点。同时匹配有多种型号的氧化锆氧分析仪供您选择,可以多了解一下。

网友Q(2017-08-24):
我们用北京中电伊川的,3年左右吧。罗斯蒙特的太贵了。

网友R(2020-04-16):
推荐您用成都久尹科技的这款双氧化锆氧分析仪HT-LA411广泛应用于波峰焊、回流焊、电子、半导体行业焊接炉及惰性气体烧结炉等保护气体在线氧分析。

a. 采用原装进口双氧化锆传感器,具有测量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校准周期长等特点;

b. 实时测试数据可分别以数据或曲线的方式显示;

c. 4万条历史数据存储,可本地以列表或曲线的方式查阅,也可通过串口导出;

d. 气路堵塞报警和自我保护功能,气路故障情况下自动关闭采样泵,有效延长采样泵和传感器使用寿命;

e. 通过空气中的一点或两点标定即可满足从ppm ~ %范围的氧含量准确测量,使其校准简单方便;

f. 宽范围交流供电,适用范围更广;

g. 内置温度自动补偿功能,减小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h. 内置原装进口采样泵

i. 可以和上位机进行单向或双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