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可以实现数据记录和1块屏带两个PLC?

楼主(2011-02-23):
我们是做锅炉的,工作中要求有10几个温度压力等参数需要每个小时记录一次,用作历史记录,方便查看。原来是用的富士屏,现在想换个性价比更高的。麻烦给推荐下

网友A:
是个触摸屏都有这功能,自己挑便宜的吧。

网友B:
台达B系列的屏不错,性价比也高.

网友C:
现在的屏都有这个功能,都差不多,看性价比了,关键是看个人的选择,

网友D:
高端的要属美国红狮的了.

标配3个串口,可扩展到5个串口,同时通讯,协议自由设定.一个以太网口,一个usb口.敬请垂训!

http://www.shl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