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50HZ输出电压只有200多伏?

楼主(2011-02-23):
我这边有几个变频器出现同一个故障,就是当给定50HZ时,输出电压只有200多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懂变频器行家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变频器室施奈德38的。我进行了初始化设置,当50HZ是还是200多伏,当给定频率达到80的时候可以达到380V,现在的问题是出厂设置我已经把最高频率设置到50HZ了,为什么还是不能输出380V?

网友A:
参数啦。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B:
主要是要看最高频率是多少,设备条件允许的话你把频率设高试一下如果电压有上升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变频器设定的最高频率是50HZ的话,你调高到60的频率变频器还是以50HZ输出的。不会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可能50HZ不是最高频率

网友D:
你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还是国外的?

如果是国产的建议楼上的说法,首先恢复工厂默认,然后输入正确的电机参数,再给定频率。

如果是国外的,如ABB或SIEMENS的,那就得确定正确的电机参数,然后再给定频率,(ABB的为标量宏)

网友E:
先恢复出厂参数,不行就问厂家,重新设置厂家的内部参数

网友F:
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电压是不准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大量高频。

楼主:
对:ZZQ123 关于

主要是要看最高频率是多少,设备条件允许的话你把频率设高试一下如果电压有上升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变频器设定的最高频率是50HZ的话,你调高到60的频率变频器还是以50HZ输出的。不会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任何影响的

刚才点错了,把最佳回复给了那个人,对不住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最高频率是50HZ,为什么要给到80的时候才能输出380V?

网友B:
因为它本身变频器设最高频率是80HZ,所以你要输到所设定的最高值才是你最高的输出电压

网友G:
改一下最高频率

网友B:
变频器最高频率设多少,你知道它的参数号吗?你的问题说最高频率是50HZ是电机铭牌还是。。。。

网友H:
参数设置问题,电压是可以设定的,不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I:
我有施奈德台ATV28 4.0KW的变频50HZ只能输出50V,不是参数问题!驱动输出正常。我怀疑是主板问题~!

网友J:
基频看看是多少,是不是50HZ

网友K:
我非常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L:
施耐德有一个节能参数,当负载电流很小是进入节能运行输出电压自动降到200V。但是过程是运行频率上升50HZ时输出380V,然后检测输出电流,如果很小输出电压降到200V。维修时遇到过!

网友L:
把节能参数关掉,就正常了

网友M:
你检查你的基本参数设定是发哦正确,适当改变你的基本参数,便可提高输出电压,改变基本电压,或基本频率便可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N:
节能关掉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O: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好像比这个还要严重,就时正常运行行,速度突然降下来接着又升上来了。

网友P:
第一,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电压是不准的,只能参考.变频器输出是矩形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第二,与节能模式有关,

网友Q(2016-05-30):
引用 网友L:
把节能参数关掉,就正常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没找到节能参数是多少啊 能告诉我吗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