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密码怎么设置亚

楼主(2011-02-23):
台达PLC密码怎么设置亚

ES系列

网友A:
在编程软件里依次点击              视图     -------    系统区块    ----------    激活-------确定

楼主:
没有看到

视图 ------- 系统区块 ---------- 激活-------确定

是不是可以想西门子的一样,编辑好后直接加密,别人看不到程序,看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呢?

楼主:
是不是用这个密码功能,并且一定在线用?

楼主:
是不是用这个密码功能,并且一定在线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传上来

网友A:
西门子的我不太熟,台达的下载PLC程序的时候,将密码选项打勾后下载.这样子就加密了.

网友B:
可以加入台达论坛群,里面有好多可以帮助你。qq58811779

楼主:
你要查找的群不存在

楼主:
是不是群人数满了

楼主:
还是上不去

网友C:
刚刚接触台达工控产品学习中,

楼主:
原来不联机PLC程序不能加密,只有下载程序的时候才能给PLC程序加密呢,不舒服

网友D:
呵呵;这个在软件里直接设定,写入PLC就行了;

网友E:
向各路英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各路英雄学习学习!!!

怎么设定呀

网友F:
不用那么麻烦啊,可以直接用软件设置就可以了的,要想不让人打开和看到自己的程序,可以用子程序加密啊,或用程序块啊

楼主:
怎么我没有找到直接在软件里设置的亚?只知道西门子的可以子程序加密,挺好的,台达只用过ES系列,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