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MC系列 总线型多轴运动控制器(持续更新)

楼主(2011-02-23):
■产品简介:
DVP10MC11T是台达推出的第一款总线型多轴运动控制器,专门用于控制台达A2伺服驱动器。DVP10MC11T与A2伺服驱动器之间采用CANopen现场总线技术通讯,最高通讯速率达到1M bps。它除了能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以外,还将复杂的运算消除在内部,为使用者省去不少烦恼。

△ 通讯接口
- CAN (Motion Bus),用于连接并控制台达A2伺服驱动器
- RS232(PLC模块),用于监控内部PLC单元模块
- RS485,用于监控运动控制单元模块或内部PLC单元模块
- Ethernet (Modbus TCP),通过以太网实现对10MC的远程监控

△ 运动控制
- 遵循CANopen(DSP402)协议,采用同步信号实现多轴同步
- 单轴系统支持十六轴
- 多轴系统支持十六个实轴,外加两个虚轴
- 电子凸轮,5阶多项式拟合,支持虚轴,用于替换机械凸轮机构
- 电子齿轮,以此实现多轴同动
- 旋切功能,可应用于包装机、旋切机等。切割过程或包装过程中,刀头与传送带的线速度相同(特殊情况下可以设置为不同);切割完成后,刀头会自动等待或追赶下一个切割点
- 飞剪功能,即追剪功能
- 简易NC功能,支持2.5轴G代码

△ 编码器接口
- 提供24V和5V电压输出,供编码器使用
- A,B相差分输入,最高频率1MHz
- IO系统
- 8通道高速中断式输入点X0-7
- 4通道高速响应输出点Y0-3

△ 其它功能
- RUN/Stop开关,Reset开关
- 与SV相同的左右扩展接口,共享SV所有扩展模块

■ 应用范围
包装机械、旋切机、裁板机、绕线机、制袋机等
■ 典型应用范例(后期会持续更新)
1. 旋切方案应用示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1317170100002-1.shtml

网友A(2011-06-18):
没更新了!!!!!!!!!!!!!!!!!!!!!!!!

网友B:
8轴10ms做同步控制,就免了吧。CANOpen做点到点的运动还马马虎虎。对于高速高精度多轴应用,CANOPEN是夕阳西下的总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轴10ms做同步控制,就免了吧。CANOpen做点到点的运动还马马虎虎。对于高速高精度多轴应用,CANOPEN是夕阳西下的总线了。

可能您对CAN 总线并不了解,虽然CAN 总线相对于工业以太网指标低。但是就目前国内的运动控制市场来说。大部分功能都可以覆盖。而且CAN 总线的运动控制系统成本是工业以太网的三分之一都不到。8轴10ms只是建议参数,如果程序量不大,8轴也可以用4ms .诚然CAN系统不会太大10几个轴基本差不多。不及工业以太网动不动上百轴。但是就目前国内的运动市场,10轴一下的应用应该满地都是吧。

另外CANopen 只是高层协议,与CAN 是两个概念。君不见EtherCat 很大一部分也是在用CANOpen。所谓COE ,您说CANopen 夕阳西下真是冤枉他了。CIA 会对你不满的。呵呵。

网友B:
呵呵,我是做应用的,CANOPEN一般四轴做闭环都要2ms的采样周期。底层怎么实现我真的不知(别怪我无知),也没兴趣知道。据说ETHERCAT传送数据的方式是在100us把数据同时传递到100个从站并同时收到来自100个从站的反馈信息。各个从站管自己的事,相互不干涉,也就是从站自己解决问题不影响其他轴工作。

三菱的总线致命弱点,就是一个从站有问题,需要整体机器断电重起,这对不少应用是不能接受的。CANOPEN如果一个从站出事,其他轴,马照跑,舞照跳吗?

网友C:
三菱的不了解。您说的是他的CCLINK 还是他的光纤总线?

CANopen 总线除了控制数据的交换外,还有网络诊断功能。当一台伺服有问题。用户可通过主站相关的内部特殊装置或功能块获取。

如果用户认为这是严重问题,可通过程序编写处理措施。例如将所有轴都停止或按某种工艺要求停止。

如果认为是无关紧要,其他轴马照跑,舞照跳。呵呵!

网友B:
三菱好像叫SSCNET光纤总线。台达也是,现在流行ETHERCAT,早该做这个总线了,成本也高不到哪。我们做应用的就喜欢什么参数也不设,控制器自己识别从站。SERCOS,ETHERCAT基本都是。CANOPEN还要写程序,设定一堆参数,相对较烦。

网友C:
台达的除了CAN,还有种叫DMCNET 。EtherCAT 也在考虑。

“CANopen 要写一堆参数”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台达的总线型运动控制器不用设定什么参数,只要用相应的功能块就能实现其功能。

你说的是不是传统的主站模块。这种模块只有数据传输,没有运动控制功能。

现在的运动控制器,不用用户设定什么参数。所有的运动控制功能都以功能块的形式展现给用户,例如要做回零点动作只要调用MC_HOME 功能块就行了,无需设定其他伺服参数。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软件看一看。软件的HELP有很多实例程序。

网友C:
谢谢,还不能少于10个字,去看看。

网友D(2011-12-16):
我看了大家的发言,我也想说一两句,今年基于CAN总线的控制器国内几家公司都在做,这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我们做工程时的原则应该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要控制成本,如果国产的能满足要求为什么要选择像欧姆龙SYSMAC机器控制器这样的产品,要知道它功能是强大,但成本在10几W

网友E:
参加了台达10MC的培训,但实际中还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去实现

网友F(2012-03-21):
找个案子做一次就会了。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G:
1M的通信速度太慢了吧!别人安川最新的总线是100M,就是国产和进口的区别!!

网友F:
对于总线速度来说!1M和100M差别确实很大。但是价钱差的也不是一点点。对于国内单机应用或简单通讯为主的市场。CAN总线运动控制产品对于一些机器的技术升级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无论是价格还是服务!而且这个1M的通讯可以做掉目前你看到的大多数应用。有时间关注下施耐德LMC20 和LMC 058 就知道,这个也是进口的!

网友H(2016-12-17):
使用了一次。与A2 伺服不能通讯,无任何报警信息。A2参数设置软件。强制伺服ON,伺服不上,真心用着难受 ,永远不在用台达

网友I(2019-01-02):
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J(2019-03-04):
帮顶,帮不到你,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