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触器实现双电源切换

楼主(2011-02-23):
各位大虾:

        近日小弟在工程设计中,遇到 双路220VAC UPS电源的切换的问题,当时第一想法当然选择现成的静态切换开关,后来经过预算评估,高的太离谱不,后来想到切换,不就是个开关选择吗,这正好和接触器的动作特性一致,行,选择接触器。根据电源容量的需求,选择了一款施耐得的接触器,其中A路电源视为主电源,接入主触点的上端,同时为线圈供电,B路电源视为辅助电源,接入另一对主触点上。

        后来自己细想时,又发现了疑问,就是NC/NO触点动作时间问题,在某时刻可能会出现,A路&B路短接的问题,如发生这种状况那可就是大事故了。不过我选择的对应容量的接触器刚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小喜。但万一日后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这里小弟抛砖引玉了,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网友A:
两接触器实现机械和电气互锁就行了。

为什么不用UPS直接供电?

楼主:
为什么不用UPS直接供电?

因为受电设备,要求双路冗余电源供电。

网友B:
UPS一般用在控制电源上,比如PLC,DCS,毕竟UPS功率有限。

在很多配电柜上,用的很多的就是双电源切换电路。其中,简单的互锁就可以实现。

网友C:
UPS一般用在控制电源上,比如PLC,DCS,毕竟UPS功率有限。

在很多配电柜上,用的很多的就是双电源切换电路。其中,简单的互锁就可以实现。
同意5楼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STS,ATS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静态转换开关。

网友E:
这个图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吗?如果有另外的要求,完全可以在这个图的基础上进行改动

网友F:
这个是基本功了,两个常闭点互锁!

网友G:
电气互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