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变频器为什么总报警?

楼主(2011-02-23):
我有一台日立SJ300变频器,一上电无报警,按下RUN时,报警提示E23.4和E23.6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故障,搜E23.6

网友B:
变频器坏了,查查驱动 模块     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网友C(2012-07-03):
SJ300 75-110

6个驱动查一下。

网友C:
六路驱动的问题。通病故障

网友D:
有能力就自己更换驱动集成块试试。

网友C:
日立变频器通病故障

网友E:
    日立变频器是世界500强日立公司的旗下产品,在全球获奖甚多,尤其具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的日立变频器,是日立首创,具有全球专利;模糊逻辑控制技术用于工业领域更是日立在业界称誉的技术。
    宁波技群电气专注变频器维修多年,对日立变频器E23.0,E23.4,E23.6,E30.6等疑难故障有着多年的维修经验和全面的技术理论,从而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芯片级维修。欢迎您联系我单位,维修热线:13967884668,网站地址http://www.nb1888.com。地址:宁波江东桑田路580号-158号。

网友F(2013-09-10):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日立变频器售后服务中心!

能修复各种日立变频器疑难故障。如:E23等系列故障。

--------------------------------------

电话:010-67175685

手机: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G:
请问:PC929,的检测方法?

网友H(2013-12-24):
日立变频器代理:13110899441  0591-83858517/传直:0591-88201986

网友I(2015-06-12):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PC929的1/3脚压降值,与新PC929对比,6个929那个值小了那个就换掉,一般可以解决E23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