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风扇一直运行,怎样设置参数,达到变频器运行风扇才运行?

楼主(2011-02-23):
M440风扇一直运行,怎样设置参数,达到变频器运行风扇才运行?

网友A:
无法设置,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是电路板风扇控制回路上出了一点小问题,不影响工作,定期换风扇就可以。

网友B:
那在变频器上口加个  接触器,启动信号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在控制变频器

网友C:
电路板上控制风扇的一个三极管坏啦。

网友D:
好像没有这样的参数可以设置,MM440应该是强制制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