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松下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1-02-23):
在装松下软件时会这样。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软件下载没有完整,或者说你的软件名命名有问题。 比如一个软件通过winrar分卷压缩,压缩名为1.rar,那么后续就应该2.rar,3.rar……但是网络为了给新童鞋看明白,会重新命名,然后就变成了aaaa,abbb,cccc这样的。 正好碰到一个比较菜鸟的童鞋,就直接下载安装了,于是问题来了,对于分卷压缩的文档,我一般下载时直接命名为1.rar,2.rar,这样就避免了软件名的命名问题。

网友B:
一般没这么麻烦的

松下的软件不大

网友C(2011-03-29):
就是,松下的软件本来就不大,不过需要先安装2.4版本,然后升级到2.8版本就好,现在出来2.9的版本了,但官网还没更新,只有通过内部关系才能搞到,昨天我才刚弄到,2。9版本是可以离线仿真的,比较好用,呵呵

网友D:
在松下电工的网站上注册一用户,才能下载资料和编程软件

网友E:
松下电工网站是?

网友F(2011-04-28):
你如果找不到别的网站下载松下的软件,那你就在你下载的地方,把所有的压缩包全下载下来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再解压就可以了。哈哈!这样真的是很累人的;不过三菱软件好像就很多人这样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