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输出方面做的好像不太好

楼主(2011-02-23):
我厂几台英威腾CHF变频器,他的模拟量输入AI,模拟量输出AO的线性都不好,还有外部mA信号接线,内部设定却按电压来标定,不知是个别问题还是通病?

网友A:
这个可能跟具体硬件电路有关系吧,楼主能否说一下具体怎么样的?……

网友B:
英威腾也没有吹的这么好啦,只不过我感觉英威腾的人真的很没有诚信,我是有证据的,不想说而已。

网友C:
我在现场也遇见过输入输出线性问题,跟输入信号的精度关系很大,如输入信号10.8V、9.8V,可以修正输入口的上限对应值,电流信号也类似,如DCS给出的电流信号到了21MA,电流信号一般为4~20MA,对应接口的上限、下限值为5V、1V,如果给入的信号4.2(3.8)MA、21(19.6)MA,就需要稍微修正一下,接口对应值了!注意下限对应值千万不要超调,如果调节的4MA对应到0以下,变频器认为是0,线性就无法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