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700过压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1-02-24):
我公司一台装煤车,使用的是2台变频器同时驱动,在运行过程中2台变频器都会出现过电压故障,但故障发生时间没有规律,与之相关的参数简述如下:

加速时间:13S;减速时间:13S;停机模式:斜坡;母线调节模式:动态制动;动态制动电阻类型:外部电阻器。

刚开始减速时间为10S,后来延长至13S,故障还是没有解决,制动电阻完好,阻值正确。那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何在?

网友A(2011-04-03):
查外部电阻器选型偏少

网友B:
是加速过程中还是正常运行中容易出现?

网友C(2011-05-23):
几个方式:

1.长期运行(比如5年后)发生故障,可能电容衰减。可并联外电容;

2、参数你已经设置了:母线调节

3、制动电阻功率偏小,阻值正确,你注意下发热量

4、2台变频控制同一负载,使用负荷分配,从机被拖。请注意你这是刚性连接,从机使用转矩模式,取主机转矩,你做了么?

5、监视下输出电压和电流,如果平衡。

6、如果电流平衡,建议尝试把两台变频器母线连接起来,注意要同时上电。

7、你的机械负荷发生变化,偏心严重。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的变频器有没有接地,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接了,是不是真的接地,因为现场有好多情况是假接地。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运行过程中偶尔出现过电压等故障,最后现场的人员发现变频器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地,把变频器和电机都接地后,没有再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