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绕线电机改变频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1-02-24):
有一台抓斗吊,改成全变频控制,主卷及开闭电机原绕线电机:YZR355M-10,90KW,现改成变频电机,选型时发现YZP355M1-10,标称功率为132KW,功率大了2个档.,90KW的变频电机型号是YZP315-10,变频器已经固定是132KW的G7 安川变频器

该如何选择变频电机?

网友A:
在能满足机械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选90KW的电动机。132KW的G7 安川变频器 拖带90KW的电动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如何选择变频电机:

1、依据机械工艺参数,输出功率大小,负载大小,功率因数,机械效率,负载速度。接电持续率,温度环境,工作制等因素综合考虑。

2、变频器的选择一般原则。变频器输出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同时需要满足,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

3、在V/F控制模式下,电动机功率小于75KW时,变频器容量大于电动机容量一个级别或以上;电动机功率大于75KW时,变频器容量大于电动机容量两个级别或以上。

4、在PG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容量和电动机容量同级别或以上;

5、在V/F控制、无PG矢量控制,提高到一个容量级别以上选定变频器易于将启动电流调整到额定电流的150%以内;

6、在V/F控制、无PG矢量控制时,大于75KW时,电动机的磁通量上升比较慢,为了确保启动转矩,启动电流会变大。

网友B:
机械在选变频电机的时候都会放大一档的(文中说是90KW改变频的应该用110KW的),变频器用132Kw的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你的132KW电机容量有富余的,不能光看电机就放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D:
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选择电机是根据你工况下的机械净功率以及加速功率选择。虽然你的电机变了,但是你的工况没有变化,所以需要的净功率是一样的。变频器能够带动那么大的电机就行了。安川选择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重载下放大两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