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intouch达人解释

楼主(2011-02-24):
用的是2K的系统,狗跟授权文件在XP上都能用,但是装在2K系统上打开工程就出现这个了,问题出在哪了?求解释。

网友A:
2K的系统需要SP3,楼主看看系统满不满足,如果不满足,下个SP3装上,130M。

楼主:
对:西岭雪 关于
2K的系统需要SP3,楼主看看系统满不满足,如果不满足,下个SP3装上,130M。
内容的回复:装的是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4,系统应该是满足的。

网友A:
找彩虹加密狗的程序装了没有?

楼主:
对:西岭雪 关于
找彩虹加密狗的程序装了没有?
内容的回复:这个彩虹加密狗的程序是啥?求解释。我上次装过一次2K系统,然后安装intouch也是按照标准程序来的,成功了,这次没成功。

网友A:
1、按照弹出对话框提示的路径看下授权文件是否被安装;
2、授权文件有没有搞错了,比如几个授权文件,要一一对应,是不是弄到别的授权文件了;
3、程序安装错误,重新卸了重装;
4、密钥查找程序没装(第三个);
5、串口烧了或者密钥坏了;
6、拷贝的时候把授权文件覆盖或者改动了。

楼主:
对:西岭雪 关于
1、按照弹出对话框提示的路径看下授权文件是否被安装;
2、授权文件有没有搞错了,比如几个授权文件,要一一对应,是不是弄到别的授权文件了;
3、程序安装错误,重新卸了重装;
4、密钥查找程序没装(第三个);
5、串口烧了或者密钥坏了;
6、拷贝的时候把授权文件覆盖或者改动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11-06-11):
INTOUCH出现这个file u:\Intouch Dev\src\sc-core-lrvine\database\rundblib\rdbnotfy.c line265 Continue错误,确定后退出view。重启,重装intouch也不行,请问大家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处理办法也告诉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