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漏电如何查

楼主(2011-02-24):
大家好,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用的是电子式电能表,最近据说家里电费比以前超过很多。
我现在检查结构如下:
1,我断开进户火线和零线,电表不转
2,断开进户火线,接通零线,电表旋转
火线断开了,只接通零线怎么会还有电流呢。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回答

网友A:
进户的零线火线反了吧?

网友B:
是怀疑有人偷电还是电表有问题?把家里的所有用电设备都关掉,看看电表还走不走。电子表的指示灯闪烁频率与用电设备的功率是正比关系。

楼主:
进户的火线和零线没有反,我用试电笔量过的

而且家里所有的用电器都关了,插头也拔了

电表供电局的人过来检查过的,应该没有问题。漏电时时指针走的不是很快

网友C:
不知你怎么断开的火线是拆下线来的么,还是用空气开关,不知这个断点是从电表输出的,还是家里的配电盘,有的电表的输出也是进车库和储藏室的。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不知你怎么断开的火线是拆下线来的么,还是用空气开关,不知这个断点是从电表输出的,还是家里的配电盘,有的电表的输出也是进车库和储藏室的。

断开的火线是从空气开关拆下来的,是直接从电表输出到家里的空开,就是进家里的总空气开关上的火线断开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进户火线,断零线看一看吧,有人在偷电吧

网友E:
断零线,接火线,电表不转那就别吭声,偷着乐吧!

网友F:
是不是只断开户内的配电箱空开了,其实家里的地下室、车库等还有可能用电,如果也没有用电,那就可能是被偷电了,或者电表坏了(可能性不大,因为供电局来查过了)

楼主:
我现在把情况再说具体一些

           进户火线     进户零线        漏电情况

1          接通            接通             漏电
2          接通           断开              不漏电

  3         断开           接通            漏电

4           断开           断开             不漏电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麻烦了

网友C:
那么只有是从电表出来的线缆到家里配电箱这段距离出了问题,可能是其绝缘不好造成火线对零线有漏电现象,最有可能就是中间有接头,接头处有短路现象。

网友F: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零线接通,无论火线如何都在走表?可能是你邻居家与你家的电源共用同相火线和相同回的零线,而两家在电表上可能火线连通的,这样别人家用电时也可能你的电表也转。在进一步验证下,让你的邻居也同时断电不用,吧你的零线接通,开电表还转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户的火线和零线没有反,我用试电笔量过的

而且家里所有的用电器都关了,插头也拔了

电表供电局的人过来检查过的,应该没有问题。漏电时时指针走的不是很快

网友H:
肯定是电表的输出端到配电线之间的火线有破皮或绝缘不好的地方了,而且你的零线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都需要更换。否则就构不成回路,也就不会产生电流。

网友B:
把家里的总空开输出火线断开后,量一下是否有电。

网友I:
邻家的零线是否有搭载你的电表上

网友J:
电表零火线进线颠倒了。

网友K:
可能是你的设备有金属性接地的问题,而电源的N线电阻打的情况下,邻家的电表和你的在同L,N线上,N线电流可能会通过你的电表走。

网友K:
先断开回路,用绝缘表测绝缘后再确定

网友L:
测相与零,相与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