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密码解决

楼主(2011-02-24):
有没有解决过台达屏密码的,原来A系列的屏坏了,想换成AS的,可无法读出原来的画面内容,需要密码,有能解决的吗?

网友A:
如果你沒改變過密碼 原始密碼是123456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沒改變過密碼 原始密碼是12345678

如果还不行 估计就危险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密码

网友C(2011-04-06):
我也想知道,有牛人知道吗?

网友D(2011-09-28):
为什么我刚买的新的DOP-B05S100的初始密码不是12345678啊

网友E:
5寸和7寸的屏的初始密码有些批次的是87654321

网友F(2011-10-29):
我现在也有一个B05S100屏因有密码不能下载程序,我试了下载一个空程序也不行,把后面的电池取掉过30分钟后再输程序也不行。不知有哪位牛人知道?

网友G(2011-12-09):
呵呵;找原来程序的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