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201辅助键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1-02-24):
刚学触摸屏,我用的是台达B07201,屏是装在防爆玻璃后的,不能直接触碰,我想通过B07201屏提供的辅助键来操作,比如把辅助键F1、F2、F3、F4设置为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在画面上设置几个按钮,当我按下F1键时,光标在按钮上显示,再按一下就移动到下一个按钮上。这个功能能实现吗?怎么实现?请高人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你可以用鼠标来控制啊,台达人机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上海及周边地区承接自动化工程及出售台达/PLC/HMI/伺服/变频,丰炜PLC.海泰克触摸屏等,请联系:QQ:47731047.
如有打扰请见谅!

楼主:
对:wy100924 关于

你可以用鼠标来控制啊,台达人机有这个功能啊、

内容的回复:wy100924你好,能说的详细一点吗?鼠标功能怎么设定啊?是不是我可以通过辅助键可以控制鼠标的移动?

网友C:
USB鼠标直接插到人机usb接口上就可以使用了,跟电脑鼠标点一个效果

网友D:
直接用USB接口的鼠标插到屏背后USB接口就行了(有USB口的,除了AS38BSTD外都可以接鼠标
)!

楼主:
对:aibi 关于

USB鼠标直接插到人机usb接口上就可以使用了,跟电脑鼠标点一个效果

内容的回复:

aibi、wy100924、东台西能工控 你们好,感谢你们的帮助。防爆产品要求特殊,如果用鼠标就涉及到本安电路的问题,除了用鼠标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实现我要求的功能,触摸屏我是刚学,提的问题幼稚请不要见笑。

楼主:
我说的功能就像台达B系列提供的系统键那样,进入SYS键,就可以用辅助键操作,可以吗?

网友C:
如果不准备用鼠标,那只能通过防爆壳体 按钮直接按到人机的f1~f4.。。

再通过自定义按键功能实现翻页,修改参数,移动光标等功能了

楼主:
aibi能说的在具体一点吗?怎么能修改参数,移动光标?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在画面编辑软件上每一页上都可以对功能键进行设定   可以设定成任何一个按钮   设定完成即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