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ES输出点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1-02-24):
我用过的台达DVP14ES输出点电压是直流24V的,我看到有台机子上用的继电器电压都是交流220V的,台达的PLC有两种电压输出吗?

网友A:
继电器输出24V,220V均可以呀

网友B:
只要不超过PLC内部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跟电压就可以.

网友C:
    最高电压与PLC输出点类型、电源类型有关。
    我查ES2硬件手册,输出点电压规格是,继电器输出型:交流250V、直流30V以下;晶体管输出型:直流5~30V。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只会输出24V的接线方法,输出220V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C:
可查相应型号PLC的硬件手册,手册可去台达网站下载。

网友D:
继电器输出 最大220V,电流应该在几安培之内,晶体管 那可就小了 电流在几百个毫安

网友E:
我这里给你做了一个样例,加qq58811779传给你

网友F:
接线一样呀!继电器输出的相当于一个干接点

网友G:
输出只是一个触点;继电器型的可以带ac220V的负载;

网友H:
PLC的输出电压是由com点提供的电压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