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大三菱PLC串口通信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1-02-24):
想写个小程序来实现三菱PLC与主机通信的问题,cup的型号是Q03UDE,串口通信的模块是LJ71C24,电脑上的程序已经用VC写好,如果成功的话就是,电脑发送一串数据,plc收到之后再将这串数据发送回给电脑,并显示在接受数据的框里。

我写的PLC的程序如下:

楼主:
晕死,传不了附件或者图片嘛?

网友A:
测试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海为的PLC, 使用Modbus协议可以直接通讯, PLC不需要任何编程。 这两天领导又说要使用SIEMENS 或Mitsubishi 的, 查阅了文件, SIEMENS的如果要用Modbus 协议, PLC里要写一两句程序启用协议, Mitsubishi的怎么样呢??调试好了分享下??

网友B:
可以的,Q系列通讯可以用INPUT和OUTPUT指令接受发送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