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4):
大家好!!我刚接触组态王,在用组态王和三菱FX-2N 64MR的PLC进行通讯用的是USB-232 与编程线通讯 组态王和PLC里的各种参数也都设置过 怎么也通讯不上 提示的的错误信息是01808405 不知道那位哥们能给小第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QQ:1049274452

网友A:
用USB-232编程电缆把三菱FX-2N 64MR和组态王通信的话,在组态王选择设备的时候,应该选择三菱FX2N-编程口 波特率默认是9600   数据位选择7位  停止位选择1位 通信方式选择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