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0 5/04 通讯失败

楼主(2011-02-24):
SLC 500 5/04 的CPU,RSLINX 2.50的版本,一直无法通讯,用的是CPU上的9针口,这个口也用作与HMI通讯,我的电脑是WINDOWS XP SP3的操作系统,有9针串口,就用的AB的BD9-DB9的电缆,用RS232 DF1 DEVICE 驱动,无法连接。

于是更换为1747 PIC/AIC+的驱动,将“ALWAYS RUN AS SERVICE”取消,启动RSLINX,显示如下,无法显示“RUNNING”

后来听说是WINDOS XP SP3 的问题,需要SP2才可以,或者用2.57版本的RSLINX,找到2.57,也装了虚拟PC,里面运行的WINDOWS SP2,用这两个方法试连接:

RSLINX 2.57+WINDOWS SP3

在CREATING这个驱动时候,显示如下的错误,最终的状态和上图一样,不能运行。

虚拟PC+RSLINX 2.50
1747 PIC/AIC+显示为下:
显示正常,但是依然不能连接。
虚拟PC的端口设置为COM1,对应物理端口COM1,电脑的端口也设置为COM1和虚拟PC对应,波特率都为19200,没有发现哪里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打电话到AB公司去。

网友B:
 对于你的端口到底是com多少,不能说你是多少就是多少,要看: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下面的电脑给你分配的端口。先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然后是对于RSlinx2.55及以下都是Sp2系统,你说的RSlinx2.57目前还真没有过!但是罗克韦尔对我们说他们的软件基本是sp2下的。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你看RS232灯是不是一直不亮,如果不亮9针串口被屏蔽了,你还是用八针圆口吧!用1784-pcmk卡,rslinx 不要用232了,也用不了,用DH+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又买了一根1747UIC的电缆,一连接就通了,另外我在网上找到了RSLINX 2.57 有356M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