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与研华数据采集卡通信

楼主(2011-02-25):
系统里有研华工控机和数采板卡,上位机装的Wincc如何与数据采集板卡通信,读写数据?哪位老师有适合研华数据采集板卡的OPC服务器,或者有可调用研华提供的.dll的OPC服务器程序吗,可以分享一下吗?目前的项目急需,可发至我的邮箱lanneret.lzy@gmail.com。万分感谢!!

网友A:
wincc与西门子s7 plc的见过,不了解与其他IPC和数采卡的通讯。来关注下,楼主有了后给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B:
第三方通讯,OPC服务器啊。但是貌似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应用,一般用研华的,都是用高级语言编写界面。

楼主:
有资料说用VB等编界面读采集卡的数据,但我也不会,现在系统要求用wincc做上位机的组态界面,能想到的只有OPC服务器,以前西门子的PLC实现过了,现在工控机不知道怎么做,西门子自带的OPC服务器好像不行吧。。。哪位老师教一教,我做好后可以把程序分享出来

网友C:
研华板卡要和WINCC通讯,采用OPC,也就是通讯驱动问题,要么研华板卡可以提供OPC服务器的软件,要么自己开发OPC驱动

楼主:
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OPC服务器不知道怎么弄哇…

网友B:
研华不是提供了OPC么,Wincc作为OPC客户端,如果不会研华的,打电话给技术支持啊。

楼主:
恩,研华只有个ADAM OPC Server,但那好像是针对亚当模块的吧?是不是啊?

网友B:
是的,但是你可以向研华询问。 当然,也可以使用高级语言自行编写OPC服务器,亦或是使用高级语言读取板卡采集数据,并写入文件,在Wincc中使用脚本读取文件中的数据。

网友D:
想省事的话可以使用VB写一个采集程序,再通过DDE的方式和Wincc通讯;如果水平高的话可以使用Wincc里的C脚本访问采集卡的DLL函数来访问数据

网友E:
WinCC 中支持VB 、C语言开发。自己写点程序。查开WinCC的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客服电话打过了,他们没做板卡的opc,只有自己先写写看,就是水平不高写出来问题多,如果有谁做过类似的任务有完整的程序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请允许我过几天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