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的矢量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1-02-25):
请问大家ACS800的开环矢量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A:
首先:ACS800使用的是DTC 控制模式,和矢量控制有一定的区别。

在开环状态下,静态精度 +/-0.1%到0.5%(额定滑差的10%),动态精度 0.4%SEC

具体说明可以看一下固件手册的速度控制性能指标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