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构的断路器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1-02-25):
电网目前有不少国产高压断路器运行,配置的一般都是液压操作机构,相对而言,缺陷较多。每年特别是到了夏季,由于气温较高,持续时间又长,高压断路器设备缺陷常会明显增加,大多数设备缺陷集中于液压机构部分。它表现在阀系统中各个密封环节不好而引起的高压油路部分渗油,从而引起油泵在运行中频繁启动打压,或是油压过高引起断路器闭锁拒动。笔者对现运行的部分国产断路器进行了分析检查,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www.whsxdl.com
  故障原因分析
  笔者对近年我局110kV及以上配备液压机构的断路器故障作了一个统计,发现因机构原因引起的故障约占70%,可见故障大部分是机构方面的问题。
  液压机构体积小,功率大,但其故障率明显大于弹簧机构,特别是夏天情况更为严重,一到高温天气,故障频出,检修部门疲于奔命。
  我们经过多次现场调查、深入研究,发现引起液压机构故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密封圈损坏,二是球阀密封不良,这两种情况引起机构频繁打压,第三就是油压过高引起的断路器闭锁,这三项因素占机构故障原因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如果能解决这几个问题,就能大大降低液压机构故障率。 www.whsxdl.com
  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来深入分析,发现引起故障有三个主要原因:
  1、液压油中杂质多
  检修部门检修常在现场就地解体机构,用毛巾擦拭油箱及阀体,阀体解体时随地乱放,现场滤油有时风沙很大,因此油中混有许多毛头、沙粒,操作时就会卡在钢球密封线上,使钢球密封不好,甚至损坏球阀密封线,造成漏压、频繁打压。
  2、昼夜温差大
  夏天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压力正常,夜晚气温低,使压力降低,油泵启动。次日白天气温再升高,油压就会偏高,使断路器高压闭锁,造成拒动。 www.whsxdl.com
  3、材料性能不佳
  国产断路器液压机构多使用三元乙炳烯为材料的尼龙垫和聚氯乙烯橡胶密封圈,使用温度不能大于45度,而实际使用中夏天油温常高达50度以上,在高压下容易冲坏。我们经过反复探索,将其更换为质量及密封特性更好的以丁氰橡胶为原材料的密封圈,抗高温性能明显提高。
  改进措施
  根据以上原因分析,我们在现场检修时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1 为保持液压油纯净,防止漏压,禁止在检修现场滤油,应在室内滤好后带至现场更换。阀体必须在室内解体,并规定只能用海绵擦拭零件。
  2 为保持油温恒定,稳定油压,在机构箱内加装加热器及自动控温装置耐磨焊条,使机构箱内昼夜保持一定恒温。
  3 为使密封圈在较高油温中性能稳定,结合检修将其更换为耐高温的丁氰橡胶密封圈并规定每三年更换。
  结束语
  现在我们已将我局所有运行的国产断路器的液压机构密封圈基本上予以了更换,并准备今后每三年更换一次,在检修工艺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保持油质纯净,机构箱内加装了加热器及自动控温装置,防止温差造成的高压。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运行,国产高压断路器夏天高温季节故障率下降了近80%,效果极其明显的。
文章摘自 www.whsxdl.com 电力设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