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可以在线修改程序吗?

楼主(2011-02-25):
请教各位:

请问西门子200可以在线修改程序吗?

如果可以请问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答案是可以的。好久没有用过了,都忘了。可能改改地址,改改常开常闭应该好使,其他的大的改动还是改了再下吧。

网友C:
一,首先由版本限制,S7-200 CPU Rel. 2.0及以上型号支持RUN模式下编辑的功能。

二,操作步骤:

1. 选择调试> RUN模式下编辑程序菜单命令。
2. 如果您打开的项目与S7--200中的程序不同,将提示您存盘。RUN模式下编辑功能只能编辑
S7-200中的程序。
3. STEP 7--Micro/WIN对于您将在RUN模式下编辑程序提出警告,提示您是继续下一步还是取
消操作。如果您选择继续,STEP 7--Micro/WIN会在S7--200中上传程序。现在您可以在RUN
模式下编辑程序了。编辑中没有严格的限定。

在RUN模式下下载程序,点击下载按钮或在命令菜单中选择文件> 下载即可。若程序编译正确,
STEP 7--Micro/WIN将程序块下载到S7--200上。

退出RUN模式编辑
要退出RUN模式编辑,选择调试> RUN模式下编辑程序菜单命令,然后点击取消复选标志即可。如
果修改完后没有存盘,STEP 7--Micro/WIN会有三种提示:继续编辑、下载并退出RUN模式编辑或者
不下载退出。

网友D:
能修改,应该在不监控的状态下进行。

网友E:
能修改,修改后一在线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很基础,是好多新手都要问的。我们就时常改此程序,根据工艺变化来决定。我们的新人和新领导都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G:
CN的已设系统块密码的不能在线修改程序。

网友H:
在线修改程序还是要谨慎,   在熟悉工艺的情况下进行,  系统也会做相关的安全提示, 程序一旦修改写入, 立即刷新输出; 对正在运行中的程序来说,是有  不安全因素的!

楼主:
小弟刚刚学谢谢各位!

网友C:
由于在线修改马上生效,所以修改需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