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过长造成有载调压开关局部放电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1-02-25):
摘 要:雷电感应过电压造成绝缘击穿故障是影响变压器正常运行的最大危害。由于油箱内绝缘击穿原因的种类繁多及故障的隐蔽特点,在变压器发“比率差动动作、本体重瓦斯动作”信号造成变压器两侧开关跳闸后,在没有查明原因消除故障时不得将变压器投入运行①,以确保变压器可能存在的局部故障不发生质的变化人为。
  一 引言
  安徽歙县供电公司徐村站35kV#2主变7月6日雷雨天气造成10kV两条线路过流I段保护动作的同时,2#主变高、低压侧断路器事故跳闸,#2主变保护面板显示“比率差动动作、本体重瓦斯动作”信号,故障差流4.23Ie(一次侧Ie:132A)。由于现场无录波设备,在110kV云川变电站查找故障时刻录波报告,根据波形分析,为AB相短路故障。初步判断变压器内部通过了近区故障电流或雷电感应过电压造成故障跳闸。
  二 变压嚣电气试验及油气的常规分析

  表二 油中溶解故障气体色谱数据

   根据试验标准②结合试验数据分析:
  1、从表一电气常规试验结果看未发现异常现象,初步认为这是因为电气常规试验由于试验电压低,对此类型号为SZ11-8000/35有载变压器故障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从油中溶解故障气体色谱分析结果看H2、C2H2、总烃含量均大大超过注意值,故障气体中重要成分为H2、C2H2,对应故障类型为油中电弧放电。计算故障特征气体三比值编码为“1 0 2”,对应故障类型为高能量电弧放电,可能故障为:有在频续流的放电,线圈(含引线)、线饼、线匝、引线之间或线圈(含引线)对地之间的油的电弧击穿。
  从上述试验初步判断可能有两种原因:
  1、主变10kV侧近区短路,短路电流产生的电动力造成绕组形变,从而使高低压线圈匝间或层间绝缘击穿,产生高能电弧放电。
  2、雷电侵入变压器内部,过电压造成线圈匝间、层间、引线之间或其对地的绝缘击穿。
  三 变压嚣电现场吊芯检查及故障原因分析

  1、器身落地(见图一)检查发现35kV有载分接开关油室外壁靠铁芯侧中上部位置,35kVB相第5档引线和有载分接开关A相第6档接线螺栓螺帽处存在放电痕迹。
  2、分析判断为B相雷电过电压侵入造成该相第5档引线对有载分接开关A相第6档接线螺栓放电。检查该处距离≤3cm左右,有载分接开关接线螺栓过长,是造成局部放电的主要原因。
  3、故障穿越电流及内部过电压放电造成油体积急剧膨胀和油流涌动,使瓦斯继电器内油流达到重瓦斯定值,引发重瓦斯继电器动作出口。
  四 结束语
  35kV变压器的绝缘、构件设计及工艺应该是相当成熟,出现这样的问题始料未及。建议厂家更换缩短接线螺栓长度、调整引线走线等方式增大距离以提高绝缘强度,另外因该变压器遭受短路电流和过电压冲击,建议厂家检修组装后应进行绕组变形试验,检查绕组结构是否受到破坏。同时,严格按变压器运行规程来进行检查是确保这次变压器返修成功的重要保证。

网友A(2011-09-26):
    分析判断为B相雷电过电压侵入造成该相第5档引线对有载分接开关A相第6档接线螺栓放电。检查该处距离≤3cm左右,有载分接开关接线螺栓过长,是造成局部放电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