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过一段时间就黑屏,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为什么啊?

楼主(2011-02-25):
海泰克触摸屏过一段时间就黑屏,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为什么啊?而且已经把待机时间改为零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还是你设置的待机时间有问题,再说你设定待机时间后观察,看待机黑屏之后,碰一下触摸屏是否正常?

楼主:
关键是待机黑屏之后,碰一下触摸屏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