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过热蒸汽,大约400℃,选用什么流量计?

楼主(2011-02-25):
求个高人来解答!!

网友A:
蒸汽测量设计院一般选孔板,但是这个孔板差压变送器的日常维护实在是繁琐,且蒸汽参数一变误差那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大多数还是用涡街流量计,当然有鱼目混珠的,所以计量用的还是进口的好。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蒸汽测量设计院一般选孔板,但是这个孔板差压变送器的日常维护实在是繁琐,且蒸汽参数一变误差那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大多数还是用涡街流量计,当然有鱼目混珠的,所以计量用的还是进口的好。

能耐400度么?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弯管 也可以的吧  只是价格稍微贵点

网友C:
涡街应该也不行,可以采用高温型的V锥流量计,也是利用伯努利方程原理设计。测量温度可达近600度。

网友D:
各卖各的瓜,可以哇啦啦!我是用户,我们就是用孔板加变送器。其实,你只要在增加一个温度检测和压力检测后,经控制系统内部进行温度压力自校正计算后再输出为标况下的流量就已经很准确了。如果使用涡街流量计还要解决好热传导的散热问题,否则表头和电器转换部分的元件承受不了,我从89年开始接触该类流量计。V锥流量计耐热,但是对于加工精度要求也很高,压损小。但也是同样的原因,使得它对现场要求也会很严格。我们用了十几台了,也要加温压自动补偿系统或采买自带温压补偿的V锥流量计。所以,孔板目前还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各卖各的瓜,可以哇啦啦!我是用户,我们就是用孔板加变送器。其实,你只要在增加一个温度检测和压力检测后,经控制系统内部进行温度压力自校正计算后再输出为标况下的流量就已经很准确了。如果使用涡街流量计还要解决好热传导的散热问题,否则表头和电器转换部分的元件承受不了,我从89年开始接触该类流量计。V锥流量计耐热,但是对于加工精度要求也很高,压损小。但也是同样的原因,使得它对现场要求也会很严格。我们用了十几台了,也要加温压自动补偿系统或采买自带温压补偿的V锥流量计。所以,孔板目前还是首选。

谢谢你~~我咨询过一个工程师~~他说孔板在高温高压下容易变形。喷嘴可能会好点吧!!

网友E:
没有很好的测量仪表和解决方案,只能测量进水的流量。

网友F:
测量过热蒸汽还是考虑孔板和喷嘴,虽然精度差点,但比其他种类的流量计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G:
设计院的人好像喜欢用孔板,这个既便宜又有很多的实例,不大会出事。现在也使用各种节流装置差压流量计如各种**巴的。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计量用的流量计,最重要的是测量的稳定性和重现性,精度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涡街有高温型的,去年该用的横河的